修复锤式破碎机轴承位磨损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2021-05-06):
  锤式破碎机是以冲击形式破碎物料的一种设备,分单转子和双转子两种形式锤式破碎机适用于在水泥、化工、电力、冶金等工业部门破碎中等硬度的物料,如石灰石、炉渣、焦碳、煤等物料的中碎和细碎作业。

  一、设备磨损情况:

某企业锤式破碎机轴承位磨损,轴径320mm,宽度260mm,单边磨损0.04-0.2mm,局部有深沟。

  二、锤式破碎机轴承位磨损原因分析:

锤式破碎机,主要来破碎石灰石,主轴上的甩锤靠主轴的转动不断的打击石料,在把石料击碎的同时也获得一个反向的冲力,反向冲击力作用在主轴上,长期以往会使轴和轴承内圈的接触面产生金属疲劳,金属一旦产生金属疲劳,轴承位表面就会产生磨损,最终导致轴承在轴上窜动,继而又加大轴上的磨损,恶性循环下,设备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故障。

  三、锤式破碎机轴承位磨损修复方案:

  针对该企业锤式破碎机轴承位磨损问题,根据现场条件,制定了使用修复工艺进行现场修复的方案。其操作简单,耗时少,精度高,可用于低、高速或重载轴类的修复,满足设备使用要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观察现场,清理油污杂质,测量相关数据;

  (2)表面烤油,打磨掉氧化层、高点,空试工装,确定工装装夹到位,满足使用;

  (3)用无水乙醇清洗待修复表面,晾干;

  (4)在工装内壁涂抹脱模剂,在轴表面螺纹等需要保护的地方涂抹脱模剂;

  (5)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涂覆到待修复表面;

  (6)装夹工装,加热固化材料;

  (7)拆卸工装,去除多余材料,修正尺寸;

  (8)回装轴承等其他部件,完成修复。

  四、锤式破碎机轴承位磨损修复后的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