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水环真空泵轴承位磨损故障问题

楼主(2021-05-06):
  水环真空泵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一些故障都是在所难免的,而水环真空泵轴承位磨损问题也是目前比较普遍的设备问题。在真空泵发生故障的时候,应该及时找出问题所在,及时解决,这样才可以避免影响后期的使用。

  一、水环真空泵轴承位磨损选择什么修复方法?

  1、补焊机加工法

  对真空泵轴进行补焊加工可以解决轴承位磨损问题,但磨损问题数量较大,损坏频繁,因此这种方法容易造成材质的损伤,并导致部件变形或断裂,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2、刷镀和喷涂再机加工法

  这种方法往往需要协作,不仅修复周期长、费用高,而且因修补的材料还是金属材料,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造成水环真空泵轴承位磨损的现象。

  3、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补法

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具有比较强的粘着力、优异的抗压强度、耐磨性和抗腐蚀性等的综合性能,在传动部位磨损尺寸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可以现场免拆卸修复,既避免了机械加工,又无补焊热应力热的影响,且修复厚度也不受限制。不仅可以延长真空泵的使用寿命,也可以节省大量的停机时间。

  看了以上介绍,相信大家也知道该选择哪种方式来处理水环真空泵轴承位磨损问题了,在使用水环真空泵设备时,要注意以下几点,才能减少一些故障的出现:

  ①被输送的介质及其温度应在泵材允许范围内。

  ②被输送介质中,若含有固体颗粒,泵入口要加过滤网:如含有铁磁质微粒,需加磁性过滤器。

  ③水环真空泵在使用中环境温度应适中,电机温度也不要过高。

  ④真空泵正常运行后,应拆检轴承和端面动环的磨损情况,并更换不宜再用的易损件。

  ⑤对于输送液为易沉淀结晶的介质,使用后应及时清洗,排净泵内积液。

  ⑥因为真空泵轴承的冷却和润滑是靠被输送的介质,所以绝对禁止空运转,同时避免在工作中途停电后再启动时所造成时空载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