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水润滑空压机选择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1-05-06):
无油水润滑空压机是根据压缩空气是否含油来划分的,与之对应的是有油空压机或微油空压机。那么我们在选择无油水润滑空压机时需要注意什么呢?接下来就跟着红五环机电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无油水润滑空压机选择需要注意什么?

1、首先应考虑排气压力的高低和排气量的大小。

  根据国家标准一般用途 空气动力用压缩机其排气压力为0.7MPa(7个大气压),老标准为0.8MPa(即8个大气压)。因为风动工具和风力机械其设计工作压力为0.4Mpa,因此空压机这一工作压力完全能满足要求。如果用户所用的压缩机大于0.8MPa一般要特种制作,不能采取强行增压的办法以免造成事故。

排气量的大小也是空压机的主要参数之一,选择空压机的气量要和自己所需的排气量相匹配,并留有10%的余量。如果用气量大而空压机排气量小,风动工具一开动,会造成空压机排气压力的大大降低,而不能驱动风动工具。当然盲目追求大排气量也是错误的,因为排气量越大压缩机配的电机越大,不但价格高,而且浪费购置资金,使用时也会浪费电力能源。

另外在选排气量时还要考虑高峰用量和通常用量及低谷用量。通常的办法是以较小排气量的空压机并联取得较大的排气量,随着用气量的增大,而逐一开机,这样不但对电网有好处,而且能节约能源(用几台开几台),并有备机,不会因一台机器的故障而造成全线停产.

2、考虑用气的场合和条件

  用气的场合和环境也是选择压缩机型式的重要因素,为如用气场地狭小,应选立式。如船用、车用;如用气的场合做长距离的变动(超过500米),则应考虑移动式;如果使用的场合不能供电,则应选择柴油机驱动式;如果使用场合没有自来水,就必须选择风冷式。在风冷、水冷两种冷却方式上,用户常有错觉,认为水冷好一些,认为冷却得充分,其实不然。在小型压缩机中无论国内外,风冷式大约占到90%以上。设计上,风冷简便,使用时无须水源。水冷式有其致命的缺点,首先必须有完备的上下水系统,投资大;第二,水冷式冷却器寿命短;第三,在北方冬季还容易冻坏气缸;第四,在正常的运转中会浪费大量的水。

3、考虑压缩空气的质量

  一般空压机产生的压缩空气均含有一定量的润滑油,并有一定量的水,有些场合是禁油和禁水的,这时不但对压缩机选型要注意,必要时要增加附属装置。解决的办法有如下两种:

(1)选用无润滑压缩机。这种压缩机气缸中不含油,

(2)通常的做法是空压机(无论哪种)再加一级或二级净化装置或干燥器。这种装置可使压缩机空气既不含油又不含水,使压缩空气中的含油水量在5ppm以下,以满足工艺要求。

4、运行的安全性

  空压机是一种带压工作的机器,工作时伴有温升和压力,其运行的安全性要放在首位。空压机在设计时除安全阀之外,还设有压力调节器,实行超压卸荷双保险,只有安全阀而没有压力调节器不合理,不但会影响机器的安全保险系数,也会使运行的经济性降低(压调器一般的功能为关闭吸气阀,使机器空运转)。

另外国家对压缩机的生产实行了规范化的制度,一般正规厂家在出厂铭牌上均有明确的标示,无证产品,不许使用。

一般来讲,国家对有证产品的厂家已做了规范化的检查,这些厂家的质量保证系统是完善的,不会出现很大的质量问题,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有可追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