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随便测试变频器输出电压

楼主(2021-05-06):
按一般观点认为,变频器输出电压为380伏,直接实施应该没有问题,可实际上,大部分万用表测试变频器输出电压时,不能得到正确读数,某些情况下万用表可能直接烧毁。

楼主:
 例如,本人于2014年测试一台驱动30千瓦水泵的ABB 变频器就出现了问题。该变频器没有输入和输出滤波器,变频器安装在控制室内,经过20米长的电缆链接水泵。使用国产9025 普通万用表在700伏档测试三相对地电压,结果万用表读数超载,显示为1,过一会后,万用表的量程盘就出现击穿。  为测试故障原因,使用耐压为2500伏的高压探头,用示波器测试波形,发现水泵3个端子的对地电压峰值均超过2000伏,故万用表击穿就很容易理解。

   后用美国品牌的具有真有效值功能的欧米茄万用表测试,得到水泵端子的电压有效值正常。

 当前,很多品牌的万用表已经有低通滤波器功能,也声明可测试真有效值,但是,这些万用表的最大交流量程只有700伏,测试安全照样不能保证。某些进口品牌的万用表,已经过8000伏超压测试,可以保证测试安全,但这些万用表的价格都在几千元以上。

   如变频器已经安装输出正弦波滤波器或 DV/DT 滤波器,则负载端电压基本不会异常上升,用万用表测试安全性大大提高。因为滤波器价格高,占地面积大,绝大部分变频器没有安装,因此从安全角度出发,不要用万用表测试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A:
带滤波的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B:
不会吧!首先,变频器对地电压峰值才300V(220*√2),电机电缆还那么短,不会产生那么高的过电压。另外,万用表即使超量程也不会烧坏,电压档内阻很大,微安级的电流怎么会威胁到万用表,换挡开关击穿只能说是个意外。

变频器无论哪个部位,最高电压只能是电源电压的峰值,直流母线540V,对地还是300V,没有高电压的源头。方波脉冲关断时产生的尖峰脉冲,有吸收回路限制,而且反映不到测量仪表。

假如真有这么高的电压,IPM也该击穿了。

网友C(2021-06-08):
变频器输出侧不能直接用万用表量电压,这是常识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不能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电压?有危险?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是直流540V经PWM调制的三相交流电,三相之间最高电压是直流540V,对地电压最高就是交流电源的峰值300V,测量这个电压有什么不行呢?

        为什么说不能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因为输出端的电压既不是直流也不是交流,是一组脉宽经过调制的方波脉冲。所以,用万用表不能准确测量其电压,也可以说测量结果没用。

        变频器在刹车时会有过电压,直流母线电压会升高到700-800V,这个电压被刹车电阻吸收,限制它不会升高。这些与万用表测量都没关系,想测量放心测,不过得不到准确的结果。

网友D(2021-07-18):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ACS550变频器modbus通讯案例

网友E(2022-10-14):
楼主威武,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F(2022-11-14):
不能用数字式的,因频率不同,可用针式的

网友G:
谢谢提醒!第一次听说不能测,以前听说测不准 .测量几次没见表坏

网友H:
测变频器还是指针表靠谱

网友I(2026-04-09):
万用表测试得到游泳池水泵端子的电压有效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