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PLC1200威纶通TK8070IP问题~~~

楼主(2021-05-06):
本人做了一个程序,怎么也无法链接上威纶通的屏幕
程序很简单,PLC1214C  DC/DC/DC 4.2固件

                    TK8070IP威纶通屏幕

    程序是一个启动按钮I0.0,停止按钮I0.1,电机反复的上升下降做疲劳测试。开启电机上升到上限位接近开关,停止3秒,从上升变成下降。下降到下限位,累计计数一次,3秒后上升,如此反复,计数次数存放到DB,计数器有一个MW 输入测试次数

    我遇到的问题是我画完以后,使用触摸屏,做了一个启动,一个停止按钮,然后上升、下降指示灯。上下限位指示灯。另外一个测试次数输入,一个实时测试次数的数值。

    程序可以下载到PLC,编译也没有问题, 但是触摸屏编译没有问题,在线模拟一直失败,也无法下载到屏幕上。

也看了很多视屏,也试过用数据块

DB1BIT 0.0这样试过始终无法解决

求解答

求哪位大神帮我写一个PLC程序+触摸屏程序,连好的压缩包

PLC的地址是192.168.0.1

触摸屏的是192.168.0.2

本机的地址是192.168.0.3

ekin_9033@qq.com,求

网友A:
PLC 允许远程对象的put/Get访问有没有打开  DB块的优化块访问有没有设置

网友A: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  多啃啃手册就出来了

网友B:
PLC 允许远程对象的put/Get访问有没有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 允许远程对象的put/Get访问有没有打开



都打开了,特地看了很多视频和手册

网友C:
看上面你的配置都OK的,正常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搜索了一些资料:

可能是 有干扰造成的故障,在触摸屏 电源接头的地线端接下 地线,可能问题就会解决;

参考信息的来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5918-fpage-2.html

网友D:
不知道呢,换条网线试试看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触摸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