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启动手动和自动时间继电器分开问题

楼主(2021-05-07):
我这有个消防水泵控制柜,性能很关键,是星三角启动。自动控制PLC是西门子1200 。看到很多控制方式是手动启停信号直接进入PLC启停,自动也是通过PLC程序控制的,这样的控制的担心是如果24V电源或者PLC出问题,整个系统就瘫痪了,我想把手动不进入PLC,直接用传统时间继电器控制,自动通过PLC里面的时间计数器控制,哪么问题来了,图不好搞呀,手动用时间继电器控制。自动也得用手动的时间继电器,不好用PLC里面的时间继电器呀,怎么画图可以分开呀,就是手动用传统的时间继电器,自动用PLC里面的时间继电器,图怎么画呀,高手给个示意图呀,为了祖国的消防事业,为了人民财产安全,我也是殚精竭虑,想个比较好的办法,想尽善尽美,安全可靠,大家辛苦了,有空也为祖国的消防事业贡献下智慧。

网友A:
原理图中只显示硬件部分即可,一个信号给PLC,有则是自动模式(PLC控制模式)、无则是手动模式(本地控制模式)。

网友B:
星角启动无需继电器,三个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星角启动无需继电器,三个接触器就行了。



可以用。

星型启动之后,间隔一定时间后再三角形启动。这个时间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D:
我专门为你画了原理图。希望能帮助到你。我先截图下,这个可能小看不清。我给你一个链接。你去下载PDF文档就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具体的链接为http://bbs.gongkong.com/d/202105/858020/858020_1.shtml...



老师,你太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专门为你画了原理图。希望能帮助到你。我先截图下,这个可能小看不清。我给你一个链接。你去下载PDF文档就可以看清楚了。

很感谢,花费时间和精力自己画图了,非常感谢,只是没有完全理解您画的意思,我看手动可以通过柜体的按钮启动。旋钮打到自动模式,通过中间继电器KA1,KA2,KA3三个继电器来分别控制KM1,KM2,KM3三个接触器,这样手动这一边的是没有电的,通过KA2来启动,启动不起来吧,就算启动起来,接触器KM1,KM2可以合上,KM3中因为串接了KA2的常闭点,KA2启动时线圈得电时,KA2常闭点断开,这样KM3一直得不了电,我理解的是这样的,不知我哪里没有理解到位,还有手动,自动切换时PLC有状态输入显示,pLC接收的是24电压,怎么比较方便,除了中间继电器外,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谢谢您再次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张家港环保陈 我专门为你画了原理图。希望能帮助到你。我先截图下,这个可能小看不清。我给你一个链接。你去下载PDF文档就可以看清楚了。     内容的回复:很感谢,花费时间和精力自己画图了...



当KA1不接通的时候才是手动控制,当KA1中继接通。此时为PLC控制模式。PLC控制KA2启动,PLC软时间继电器达到设定的时间事。在KA2不断开的情况下,启动KA3,即可达到星型转为三角形启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张家港环保陈 我专门为你画了原理图。希望能帮助到你。我先截图下,这个可能小看不清。我给你一个链接。你去下载PDF文档就可以看清楚了。     内容的回复:很感谢,花费时间和精力自己画图了...



PLC接收的是24V电压,KA1的触点公共端9号点可以为0V,与之对应的触点5号点位I0.0。这样PLC接收到的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D 我专门为你画了原理图。希望能帮助到你。我先截图下,这个可能小看不清。我给你一个链接。你去下载PDF文档就可以看清楚了。     内容的回复:很感谢,花费时间和精力自己画图了...】进行回复:        -----------------------------------------------------------------当KA1不接通的时候才是手动控制,当KA1中继接通。此时为PLC控制模式。PLC控制KA2启动,PLC软时间继电器达到设定的时间事。在KA2不断开的情况下,启动KA3,即可达到星型转为三角形启动。

没有太明白,在KA1得电的情况下,这时候是自动运行,这时候手动控制的左边这个常开KA1是什么意思,KA2是自动启动,这个应该在自动控制这一侧,放在手动一侧的旁路是什么意义?如果是触摸屏上的手动控制的话,这个KA2又怎么输出?没有完全明白,解释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D 我专门为你画了原理图。希望能帮助到你。我先截图下,这个可能小看不清。我给你一个链接。你去下载PDF文档就可以看清楚了。     内容的回复:很感谢,花费时间和精力自己画图了...】进行回复:        -----------------------------------------------------------------PLC接收的是24V电压,KA1的触点公共端9号点可以为0V,与之对应的触点5号点位I0.0。这样PLC接收到的信号就可以了。

如果自动信号从这个继电器上取信号的话,这个继电器上既有220V的电,又有24V的电,如果接错的话,不是不容易破坏PLC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张家港环保陈 "风的声音"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张家港环保陈 我专门为你画了原理图。希望能帮助到你。我先截图下,这个可能小看不清。我给你一个链接。...



自动模式下,这个KA1是触点啊,不是手动启动开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张家港环保陈 "风的声音"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张家港环保陈 我专门为你画了原理图。希望能帮助到你。我先截图下,这个可能小看不清。我给你一个链接。...



这个KA1是触点,不是开关按钮。当自动模式下,这个触点闭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张家港环保陈 "风的声音"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张家港环保陈 我专门为你画了原理图。希望能帮助到你。我先截图下,这个可能小看不清。我给你一个链接。...



中继的线圈是220v,触点可以是220v也可以是24v,看你自己结的是哪个了。到PLC肯定接的是24v 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能可以看明白,主要图中的S1是手动自动切换按钮吧,当切换到自动那边时,手动这边是断开的,图中把部分自动启动放在手动控制这边可以吗?我表达的可能不是太清楚,意思就是旋钮打到自动这边时,手动这边是没有电的,为啥要把自动的启动放在手动这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你说的对,把接线端接到旋钮的11号上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的声音"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这样的话,是不是把自动控制这部分放在自动这边,不要和手动这边有关系,这样有啥缺陷不?图画到手动这边还有其他特殊意义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7楼        对内容: 【"风的声音"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对内容: 【】进行...



没有什么缺陷啊,这样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了。画图到手动这边是画图失误,改到自动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了。手动和自动都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的声音" 的回复,发表在18楼        对内容: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7楼        对内容: 【"风的声音"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张家港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