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7把wps删除后重装office365后关闭项目会卡死

楼主(2021-05-07):
打开eplan使用半小时左右后会卡死,然后打开项目又要检查项目

网友A:
你的版本是2.7的吗,可能少安装一个DLL的文件夹放在系统目录上,检查项目你的文件夹没有放在系统目录还是新建文件夹。最好点击有个备份及修正的检查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版本是2.7的吗,可能少安装一个DLL的文件夹放在系统目录上,检查项目你的文件夹没有放在系统目录还是新建文件夹。最好点击有个备份及修正的检查项目...



是2.7之前一直用着正常,后来重装了office后就不行了,现在运行一段时间就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