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无线通讯

楼主(2021-05-07):
我有三台台达plc现场布线不方便所以想用无线 应该怎么办呢? 是直接用modbus无线通讯模块呢?还是用几个无线路由器桥接进行通讯呢?

网友A:
1、对时效性要求高不高? 3-5秒?

2、可以考虑使用 无线通讯传输模块(lora、433),一发一收。

网友B:
无论怎么样的无线模块,模块本身要有电源的所以你在怎么不方便布线,电源线肯定必须的,这样一来无线不无线就无所谓了。

你可以使用远程IO模块,这样就是在电源线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网线。

类似AB 的1734. 西门子的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时效性要求高不高? 3-5秒?2、可以考虑使用 无线通讯传输模块(lora、433),一发一收。...



谢谢大师尝试着买了lora 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怎么样的无线模块,模块本身要有电源的所以你在怎么不方便布线,电源线肯定必须的,这样一来无线不无线就无所谓了。你可以使用远程IO模块,这样就是在电源线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网线。类似AB 的1734. ...



谢谢大师 我悟了

网友C:
污水处理程序  信捷XC2  plc  金玺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