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200smart连接,条目管理器没有
不讨喜。

楼主(2021-05-07):
wincc和200smart连接,条目管理器不显示200smart opc  哪位大佬知道这个该怎么解决 急.7Y[}@B5[Y5M)ZJ8Z4I](XSK.png

网友A:
可以检查和测试:

1、确定下:200smart的OPCServer 已经打开?;

2、若 已经打开,可以直接拿  通用的CPCClient 测试工具,搜索下200Smart的OPCServer,看看是否可以搜索到;

若能搜索到,应该是WinCC 的OPCClient的原因;

3、同样,可以 使用 通用的CPCServer测试工具,使用WinCC 的OPCClient 来搜索,看看是否能搜索到;

第2步和第3步是为了 故障定位,是 PLC 200smart的OPCServer的原因 还是 WinCC 的OPCClient的原因。然后再进一步来处理。可以随时跟帖哈。

网友B:
若能搜索到,应该是WinCC 的OPCClient的原因

网友C(2022-03-25):
去PC ACCESS子目录里面,把OPCDASERVER服务打开

网友D(2024-04-10):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况,求帮助!!

网友E:
宝贵案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