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带水泵,能否实现恒流量?

楼主(2021-05-08):
水泵出口安装有电磁流量计 ,水泵用变频器,能否实现恒流量输出?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精度不确定咋样。

网友B:
加一个可以控制开度  开度可以反馈的阀门,可以实现恒流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可以控制开度  开度可以反馈的阀门,可以实现恒流量输出



比例电动阀吗?这个时候还需要变频器吗?同时控制两个变量(变频器、比例阀),好像太难了

但是如果普通电动阀不知道可行吗?控制精度不要求很精确,流量小了就开大一点;流量大了,就关小一点。但是控制上好像比较难实现,相当于是点动一下

网友C:
用变频器自带的简易PID功能就可实现,精度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加一个可以控制开度  开度可以反馈的阀门,可以实现恒流量输出】进行回复:        ---------------------...



不麻烦  分程控制了解下

网友D:
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精度不确定咋样。



好好好感谢分享辛苦楼主

网友F:
我正好做了一条环保线,根据流量计的信号,采用PID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变频器的频率再控制炉膛里的压力,压力又影响流量,可以实现恒流量。只是我的那个是气体,你的这个水流应该原理一样。

网友G:
西门子G120变频器中文操作手册

网友H(2021-07-20):
完全可以的,只要使用闭环控制

网友I(2021-09-23):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楼主想必已经实现了。

网友J:
变频器自带PID功能 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