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显示故障代码16号报警

楼主(2021-05-08):
16是过载 ,原因:转矩指令实际值超过参数 Pr72 设定的过载水平时,按照电机的过载保护时限特性,过载保护功能激活。
1)电机长时间重载运行,其有效转矩超过了额定值。
2)增益设置不恰当,导致振动或振荡。电机出现震动或异常响声。参数 Pr20(惯量比)设得不正确。
3)电机电缆连接错误或断开。
4)机器碰到重物,或负载变重,或被缠绕住。
5)电磁制动器被接通制动(ON)。
6)多个电机接线时,某些电机电缆接错到了别的轴上。 解决方法:过载时间常数取决于电机特性。
用 PANATERM 波形图功能监测转矩(电流)的振荡或波动。检查 PANATERM 上的过载报警显示内容和负载率。
1)增大驱动器与电机的容量。延长加/减速时间。减轻负载。
2)重新调整增益。
3)按照接线图,正确连接电机电缆。
4)清除缠绕物。减轻负载。
5)测量施加到制动器上的电压。断开其连接。
6)将电机电缆和编码器电缆正确的连接到对应的轴上。

新消息 (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