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和S7-1200如何直接通过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1-05-08):
今天客户咨询,想在S7-200后面扩展一个以太网模块,然后可以支持S7-1200PLC通讯,这种模块类似CP243-1,但是没有和S7-1200PLC通讯的功能,和上位机通讯是可以的,如wincc、组态王、力控等。

       如果想要S7-200加个以太网模块,扩展出网口和PLC之间通讯的话,可以用型号:CP243u,这种模块是PPI口转成以太网口的,支持和西门子S7-200/200SMART/1200/1500以太网通讯,通过网页填表式编程,不用在PLC内部额外编程,支持和4台上位机通讯。

       即插即用,浏览器配置,简单方便!

实现功能

●    连接WinCC不需要用OPC,通过TCP/IP驱动直接连接,增强通讯稳定性。

●    可以同时连接4台上位机(包括电脑或触摸屏)。

●    不占用扩展模块位置,通过RS485串口与PLC连接,转为网口与上位机通讯。

●    可与S7-200 SMART/S7-200/S7-300/1200/1500以太网通讯,无需编程,网页填表方式即可。

网友A:
这不就是个网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网关吗



不仅是网关哦!它能够使你用 WinCC 自带的驱动[TCP/IP(auto)]连接 S7-200。在 工程应用中化复杂为简单、方便实用。减少了因使用 OPC[即 PC ACCESS]而带来的通讯不稳定性!WinCC 中的 I、Q、M、DB1(切记是 DB1)与 S7-200 中的 I、 Q 、M、 V 一 一对应,使用时非 常简单,填完 IP 地址就可立即使用。同时 S7-200 的编程软件 MicroWin 也可同时工作,可通过 CP243u 对 s7-200 进行上传下载程序,在线调试及监视,功能是相当的强大,西门子不能同时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网关吗



不仅是网关哦!它能够使你用 WinCC 自带的驱动[TCP/IP(auto)]连接 S7-200。在 工程应用中化复杂为简单、方便实用。减少了因使用 OPC[即 PC ACCESS]而带来的通讯不稳定性!WinCC 中的 I、Q、M、DB1(切记是 DB1)与 S7-200 中的 I、 Q 、M、 V 一 一对应,使用时非 常简单,填完 IP 地址就可立即使用。同时 S7-200 的编程软件 MicroWin 也可同时工作,可通过 CP243u 对 s7-200 进行上传下载程序,在线调试及监视,功能是相当的强大,西门子不能同时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