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压缩机壳体有没有出现裂纹?有裂纹该怎么办?

楼主(2021-05-08):
  压缩机是一种将低压气体提升为高压气体的从动的流体机械。而压缩机因铸造、加工缺陷等原因壳体经常出现裂纹的现象。针对压缩机壳体裂纹的检查和修复,我们一起看看以下介绍。

  如何检查压缩机壳体有没有出现裂纹?

  渗透煤油法:检查时,先用浸透煤油的棉纱头擦拭机体和缸头,怀疑有裂纹的地方,然后再用干的棉纱头将煤油擦去,并立即涂上白粉,这时有裂纹的地方,煤油就渗透到白粉上,裂纹的部位和长短就清楚地显示出来。

  水压法:用提高冷却水压力的方法来检查裂纹部位。在设备条件较好的修理厂,水压检查是在专门设备一水压试验器上进行的。在设备条件较差的单位,有的是用普通手压水泵改制简易设备,检查时,先将机体或缸头的水管接头设法堵住,只把其中一个水管接头用橡皮管与水泵出水口连接起来,机体上平面应选用尺寸相当的专用盖板,使冷却水不能外溢。然后打开开关压动水泵,使水进入冷却水套。待开关出水后再将开关关闭,继续压动水泵,这时,可仔细查看机体,缸头的上下内外有无漏水或渗水的现象。

  压缩机壳体裂纹该如何修复?

  普通的修复方法就是焊接,但有的压缩机零件材质是铸铁、铝合金、钛合金,难以做焊接处理。并且还有一些易于发生爆炸的危险场合,更不易采用焊接修复方法。目前比较流行的是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涂抹技术,在修复的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避免了热应力的影响,比起焊接修复更为安全可靠。具体修复步骤如下:

  1. 检查裂纹位置是否存在松动块,并将松动块去除;

  2. 进行表面处理,去除表面油漆层、锈层,打磨出金属原色并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

  3. 按照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调和均匀无色差;

  4. 将调和好的材料涂抹于修复部位,保证与金属充分结合;

  5. 安装法兰盘和螺栓,并紧固到位;

6. 使用材料从外部进行整体保护和加强

网友A:
借鉴学习下,希望是干货!!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