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伺服

楼主(2021-05-08):
三菱Mr-j3伺服绝对值编码器如何直接读取

网友A:
你这个是走光纤还是,,看走什么控制方式,,,用调试软件  普通的A系列的只能看调试软件及监视相关的参数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走光纤还是,,看走什么控制方式,,,用调试软件  普通的A系列的只能看调试软件及监视相关的参数看...



位置控制模式可以直接读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