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X40DR-A能控制伺服电机吗

楼主(2021-05-09):
老师和我说plc是CP1H-X40DT-D,但是我打开看cpu上面写的CP1H-X40DR-A,我想问问CP1H-X40DR-A有办法去控制伺服电机吗?我是小白,只是毕设是这个,所以才开始学习。

网友A:
看看手册型号,是否是晶体管输出,要是晶体管输出就可以了,发脉冲就可以了 ,高速脉冲,,,

网友B:
如果继电器类型输出,不能控制伺服,看看老师是不是让你走通信控制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