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228TCANopen总线控制超过8台台达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1-05-09):
台达PLCAS228T 通过CANopen 总线控制台达的伺服驱动器,PLC带的CANopen专用初始化指令最多是8台,如果超过8台该怎么办?

网友A(2023-09-25):
增加PLC,2个PLC就能16台,或者一个PLC8个Canopen,3个脉冲也行呀

网友B:
AS200本体脉冲6台,CAN通讯8台,总计14台

网友C(2024-07-08):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D:
走脉冲和can通讯 实在太多就301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