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科威板式PLC——JN-08M04R-1DA

楼主(2021-05-10):
1.外观

2.端子示意图

● +24V0VGDC24V电源输入

● X0X1X2X3X4X5X6X7COM0: 8路光耦输入;X0X1可做高速输入,用法同LP1系列PLC

● Y0Y1Y2Y3COM1:普通开关量信号输出

● VO0+DGND10~10V模拟信号输出

● RSARSBRS485通信接口(兼容MODBUS通信)

3.功能简介

3.1 光耦开关量信号输入:

8路光耦隔离输入(X0-X7

● 输入闭合:单点电流Iin>=4 mA。输入电路总电阻(小于1K)及压降必须符合该要求。

● 输入断开:单点电流Iin200 µA。输入电路漏电流必须符合该要求。

3.2 继电器信号输出

4路继电器输出(Y0-Y3

●外部电源:AC250V DC30V 以下

●电路绝缘:机械绝缘

●动作显示:继电器线圈通电时LED发光

●最大电阻负载:2A/点  8A/4点公共端

●最大感性负载:80VA

●最大指示灯负载:100W

●最小负载:DC5V 2 mA

●响应时间OFF>ON10ms

●响应时间ON>OFF10ms

3.3模拟量输出:

 10~10V输出

● 输出范围:

电压范围:DC 010V

● 输出分辨率:

电压:2.5mV10V/4000),电压:12

● 模块刷新周期:

DAEND执行时通信一次,因此DA更新速度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 线回路电阻(最小):2kΩ

● 数据字格式:04000

● 配线要求:

使用热电偶温度补偿电缆或双绞屏蔽电缆作为模拟量输入电缆,并和电源线或其它可能产生电气干扰的电线隔开。

置位S976,通过设置D5048值(0-4000)在电压输出端口上得到电压值,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3.4 程序下载通讯端口:

编程电缆内部接线如下图:

3.5 实时时钟

PLC提供年、月、日、时、分、秒和星期共7 种时间信息,PLC在供电或断电情况下能够正确计时,采用24小时制计时,年4位显示(可计到2099),带闰年自调整,可实现时间信息的读取和写入(设定)以及修正。

(一)、实时时钟占用特殊软元件资源及功能说明。

(二)、正常读取时钟

   M8015=OFF,M8016=OFF,M8017=OFF时,D8013~D8019上存放的值是当前时钟值,其具体定义见上表。

(三)时钟修改

M8016=ON时,按要求人为设定D8013~D8019上的值。

M8015OFF → ON(上升沿)时,将D8013~D8019的值作为当前时钟值。

请按下列步骤修改时钟。

① 把M8016 “高”,禁止读取时钟数值,允许修改D8013~D8019寄存器中的数值;

② 修改D8013~D8019寄存器中的数值;

③ 把M8015“高”,即在M8015上升沿将D8013~D8019中时间数据写入时钟;

④ 把M8015复位,M8016复位。恢复时钟正常读取。

(四)、秒值修正按键M8017

M8017OFF → ON(上升沿)时:

  、秒值D8013小于30则秒变为0,分钟不变。

 、秒值D8013大于30则变为0,同时分钟加1

3.6、电池电压检测:

PLC内有电池,确保PLC断电时,一些软元件的停电记忆功能。

电池电压检测占用特殊软元件寄存器:

PLC运行过程中,面板上的ERROR灯以固定频率闪烁时,表示电池电压过低,此时进

入元件监控,会发现D8005的值小于D8006的值,M80051,此时需要更换电池。

3.7、高速计数:

JN-08M04R-1DA高速计数和脉冲输出与LP1-08M08T性能指标一致,详细使用参照LP系列PLC用户手册注意JN-08M04R-1DA支持两路高速计数一路AB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