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ogix5000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1-05-10):
目前接手一个AB的项目,想要仿真的时候碰到一个比较难受的事情,studio5000程序里面PLC是组态在0号槽的,但是Emulate5000里面0号和1号槽是默认占用的,PLC只能组态在2号槽,是不是只能跳着呢个Studio5000里面的组态让PLC在2号槽才能仿真。

将PLC的槽号更改到2号后,下一步就是需要将PLC的类型从实际的“5069-L320ER”更改成Emulate 5570 Emulate,可是点击更改控制器类型时却发现下拉选项里面就没有“Emulate 5570 Emulate”这个选项,

有没有比较熟悉这一块的大神帮忙指导一下怎么才能实现仿真?

网友A:
组态是时候cpu就要组态成仿真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是时候cpu就要组态成仿真的cpu



公司的程序拿过来的时候PLC就是组态在0号槽的,而且更换PLC的下拉选项里面就没有仿真PLC,但是新建一个项目的话可以组态上仿真PLC,相比较西门子,AB的这个仿真真是麻烦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