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红外测距传感器

楼主(2021-05-10):
想做一个预防近视产品,但不知道选择哪个传感器比较好,想要的测量距离最好是30~400cm,

网友A:
一定得是红外的?可以选择超声波或者激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得是红外的?可以选择超声波或者激光啊



超声波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B:
超声波液位计/物位计  可以考虑这个品牌sinomeasure,使用过,性能还是较好的; 产品应该 是 新加坡产的,但在江浙进行 本地化了。

http://www.sinomeasure.com.cn/rental/85.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身后一片凄凉"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一定得是红外的?可以选择超声波或者激光啊】进行回复:        ----------------------------------...



西克或者倍加福都有

网友C:
美国邦纳的也可以

网友D:
楼主可以看下OPTE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看下OPTEX



谢谢,有测距更大范围的吗?

网友E:
这个,建议直接选用红外发射接收一体化那种,毕竟你的造价不允许太高

网友F:
看你预算多少,好像欧姆龙和基恩士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