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轴配置如何更改?

楼主(2021-05-10):
各位大佬,请问下Fanuc 机器人轴配置怎么更改,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在控制启动里面选了个轴范围,但是选完冷启动后,4轴范围就变小了。有遇到过这情况的吗?型号M20iA的

网友A:
这个真没遇到过 使用时都是默认的角度范围

楼主:
搞定了,今天请教了海天的大佬。这边我分享下,在系统变量,PARAM-GROUP 参数里找到LOWERLIMS和UPPERLIMS,选择进去分别更改轴的范围,更改后重启下就OK了。

网友B(2021-06-22):
感谢楼主分享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