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哪些参数_需要注意

楼主(2021-05-10):
步进电机很常见,应用场合也很多,其中好多参数、概念有些搞不明白,希望有用。

一、同步带驱动

同步带驱动的关键部分是 3 个:步进电机、同步轮、同步带。

其原理是:同步轮通过螺丝固定在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上,然后把同步带放在同步轮的槽内,电机转动带动同步轮转动,同步轮在通过齿轮上的齿带动同步带一起转动。

二、必要参数

计算同步带的分辨率需要准备一些必要参数。

1)步距角

步进电机的旋转是靠脉动信号来驱动的,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步进电机的轴就会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这个转动的角度,就叫“步距角”。

最常见的有三种步距角:0.9°,1.8°和7.5°。这三种步距角,对应步进电机每旋转一周(360°),需要的脉冲信号个数为400个、200个和48个。这个参数是步进电机的内部物理参数,购买步进电机时一定要确认清楚。

2)细分数

与脉冲信号相关的另一个参数是步进细分数,这个参数取决于使用的电机驱动板。驱动电路的主芯片,通常具有驱动细分功能,常见的有 1/21/41/161/32 等。

如果是 1/16 细分,代表原来一个脉冲可以控制电机转动一个步距角,现在需要 16 个脉冲,电机才能转动一个步距角。如果电机的步距角是 1.8°,那么电机旋转一周就需要200*163200)个脉冲信号。

3)同步轮齿数和齿间距

这个就很简单了,自己数一数就知道了。常见的同步轮从十几齿到三十几齿都能在市面上买到,所以一定要数。

另外,同步轮还有另外一个参数,就是两个齿轮间的间距,一般是 2mm

三、相关计算

1)同步带驱动

假如步进电机旋转一周需要 3200 个脉冲信号,同步轮有 15 个齿,齿间距是 2mm 的同步带。那么步进电机旋转一周,会带动同步轮旋转一周,也就是前进 15 个齿的距离,对应到同步带上,就是前进 30mm 的距离(15×2)。

在这种情况下,同步带带动打印头或者热床前进 1mm,需要的脉冲信号为 3200÷30 =106.67个。

如果觉得计算麻烦也可以使用官方的计算器: prusa 计算器

2)丝杆驱动

丝杆的优势是精度高,传动效率高,缺点是速度慢,接触过3D打印机的都知道,频繁移动的是 x y 轴,z 轴只是在打印完一层以后才会升高一层,所以不需要很高的速度。

丝杆中有几个重要参数,分别是螺距(P),导程(L),头数(n)。

螺距就是相邻两个螺线的距离;

导程是指丝杆旋转360度,丝杆上的T型螺母移动的距离;

头数是丝杆上螺线的数量(下图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出不同的螺线)。

查看螺线的条数大家可以看丝杆的头部,有几个丝口入点就有几根,螺距可以在丝杆上涂一点墨水,然后再纸上滚一下,直接测量纸上的距离就可以了。

比如用 1/16 细分的电机驱动板来驱动步距角为 1.8° 的步进电机,这时步进电机旋转一周就需要 3200 个脉冲信号。

步进电机以一个 4 头、螺距 2mm 的丝杆为轴(导程为 8mm),因此Z轴上升或者下降1毫米,需要 3200 ÷ 8=400 个脉冲信号。

同样可以使用 计算器 来计算:

LeadScrew pitch 填写我们测出来的螺距 PGear ratio 填写 n:1(螺线数)

3)齿轮驱动

3D 打印机的送料是通过齿轮与料紧紧的挤在一起,产生很大的摩擦力,通过齿轮转动,推动物料向下或者向上。所以齿轮驱动的原理就很简单了,齿轮上的一个点旋转一周产生的距离就是料移动的长度,就等于齿轮的周长。

一般用的齿轮直径是 11cm,所以齿轮旋转一周的周长就是 3.14*11=34.54mm 。建议还是测一下齿轮的直径,计算齿轮周长。

比如用 1/16 驱动细分的电机驱动板来驱动步距角为 1.8° 的步进电机,这时步进电机旋转一周就需要 3200 个脉冲信号,电机旋转一周通过齿轮推动料移动34.54mm,料移动 1mm 需要 3200/34.54=92.64 个脉冲。

四、转速区间

1、首先我们先说步进电机,这个我们都知道,步进电机的优点就是低转速大扭矩,能做到精准定位。所以步进电机就不适合用在高速情况下,所以步进电机一般转速在0-300转之间,如果超过300那么这个电机转矩下降很快。

2、第二我们说一下步进闭环,步进闭环始终它分类在步进电机内,所以它拥有和步进同样的性质,不过由于编码器的原因,也使得它在转速上比普通步进电机有了一小部分的提升,或者说用在了步进电机的零界点以内,所以闭环电机转速可以用在200-800转之间。

3、无刷电机的特性就是小转矩,转速越快,电机转动输出的力就越大,而在低速的时候,电机的力就越小,无法做到精准定位。所以这类电机一般适用于2000-3000转。

4、无刷伺服这类电机想对于无刷电机会好一点,但是和伺服电机比起来就差远了,无刷伺服也靠脉冲来控制转速,但是转速也会有上下波动,相对于无刷电机而言会好一点,同样的如果电机所带负载很大,那么无刷伺服会有一定的惯量使得电机不会立刻停止,也就是说无刷伺服也不能做到精准定位。这类电机能用在700-2500转。

5、伺服电机,这个是工业控制类行业中,所用的最广泛,而且最精准的电机,这种电机能做到恒力矩输出,使得电机在任何转速情况下都能输出一样的扭力,所以这类电机可以用在0-3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