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1842卡怎么输入模拟量

楼主(2021-05-10):
DMC1842接了ICM-1900ID的转接板,在JAN接口上接了一个A/D转换器用来接收电感测微仪的模拟量,但用galiltools调试似乎是没有接收到这个模拟量(用@AN[1]指令)电感测微仪的模拟量输出用万用表测到了,排除电感测微仪输出口的问题了,想问问各位大佬应该怎么解决

我是这方面新人,刚接手这个项目,有些表达可能还不清,麻烦大家了

楼主:
AN值一直是0,怎么才能通过这个运动控制卡来获取转接板给的模拟量呢?

网友A:
您误会了,dmc-1842本身没有模拟量输入。

icm-1900id本身并不是专为dmc-1842匹配设计的,上面预留的模拟输入接点在匹配dmc-1842或者dmc-2142时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在匹配dmc-1840、dmc-1846、dmc-4240等控制卡时才是有效的,这些控制卡都比dmc-1842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误会了,dmc-1842本身没有模拟量输入。icm-1900id本身并不是专为dmc-1842匹配设计的,上面预留的模拟输入接点在匹配dmc-1842或者dmc-2142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匹配dmc-1840、dmc-1846、dmc-4240等控制卡时才是有效的,这些控制卡都比dmc-1842贵。

感谢刘工!

楼主(2022-03-30):
引用 网友B: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我分配积分按结帖按钮后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