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机轴承跑内圈的原因及修复方法

楼主(2021-05-11):
  破碎机主要是对于各种石料进行破碎的,一般来说根据不同的石料性质可以选择不同的破碎机类型。设备在连续生产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破碎机轴承跑内圈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下具体的原因及修复方法。

  破碎机轴承跑内圈的原因:

  1、轴承与轴配合的过盈量大小是与栽荷大小相适应的,如果过盈量不足,将导致轴承与轴颈之间的摩擦力不足而跑内圈。

  2、轴的定位不好,导致轴在轴向的较大窜动,引起轴承跑内圈。

  3、轴承的轴向固定方式不合理,或者,轴承的内圈与轴肩(锁紧螺母、轴端挡圈)轴向不紧固。

  4、轴的材料选择不合理,轴承厂家不正规。

  5、润滑不够,造成轴承转动不畅,时间久了,轴承位出现磨损。

  破碎机轴承跑内圈的修复方法:

  针对轴跑内圈,传统技术一直延续着镶套、补焊、更换等措施,但因复杂的工艺条件和现场环境而受到限制,对于突发紧急、拆卸复杂等工况无法有效解决。

  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是目前国内比较成熟的快速修复方法,无论是修复效果还是维修费用都远胜过堆焊、刷镀等传统修复方法,维修时间快速、工艺简便。该材料不但确保其配合面百分百接触,材料自身具备的退让性,使修复位置抗冲击震动的能力远高于不能退让的金属材料,同时材料随轴承内圈的胀缩而胀缩,最大限度的减少了磨损的可能,从而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达到甚至超出正常的使用周期。

  具体修复破碎机轴承跑内圈的步骤:

  1、清理渗漏部位的油污,然后用工具将油迹碳化;

  2、用角磨机打磨轴承位,使之露出金属原色表面越粗糙越好;

  3、工装内壁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将脱模剂擦涂表面,至均匀无遗漏;

  4、按照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并涂抹到修复部位,涂抹均匀至无气孔;

  5、迅速安装工装,等待材料固化取下工装,清除多余材料,检测修复后轴径尺寸;

6、热装轴承,迅速安装轴承到位。

实际案例过程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