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编程提示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5-11):
给数据定义数据类型,提示未初始化

网友A:
门外汉表示就是字面意思。

要么你定义成:short A=0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外汉表示就是字面意思。要么你定义成:short A=0HAVE FUN!...



这段程序我照抄的,讲解老师编译成功,我跳出这个

我不想定义A等于几,我想用GETDATE指令把A和LW0关联起来,弄一个简单地公式:C=A+B

网友B:
short A  = 0

GetData(A , "Local HMI", LW, 0, 1)

//:这样下来A就等于LW0里的值,short A= 0只是初始化。

//:再者,short A,不初始化也是OK的,这个不是错误,只是个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