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位置模式速度模式

楼主(2021-05-11):
各位前辈大家好,小弟再一次寻求帮助,我做的是本科毕业设计,主要实现的是通过触摸屏控制伺服电机在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下的转动,电机是空载,不带任何负载。现在基本功能都已经实现了,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想通过比较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从而能够在不同使用场合提供选择模式的依据。

目前存在的难点:

1、我不太清楚可以通过哪些指标来进行两种模式的比较;

2、我想到的是准确度(速度模式下可以根据伺服驱动器显示速度来判断准确度,空载情况下怎么判断电机位置模式的准确度呢?)

3、我还想比较一下两种模式的效率,请问可以通过什么办法来比较?

4、请教一下前辈,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应用的场景主要有哪些,小弟在学校接触到的实际运用太少了,很多不知道,希望前辈能够提供足够多的例子。

小弟不胜感激各位前辈的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A:
没搞懂你说啥,顾名思义,速度模式就是控制速度优先,位置不管了,位置模式就是控制位置优先,速度其次了,伺服电机它自己就是一个个体,它自己就能控制好速度和位置,并且精度还很高,你只需要告诉它用多块的速度运行或者让他向前走多少步。

网友B:
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是伺服电机针对不同应用需求的控制方式:速度模式伺服电机启动后以设定的好的速度一直运行,知道收到停止指令位置,位置模式伺服电机按照设定好的速度运动到设置好的位移后自动停止。2中控制模式应用的场合不同,没有办法比较。使用速度模式控制时电机启动信号有就运行,启动信号消失停止一般在手动操作时使用速度模式。位置模式主要应用在精确定位中。

网友C:
速度模式与位置模式时伺服为适应不同应用情况的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没有说在某已情况下即适合用速度模式有适合用位置模式的。所以没有可比性,取决于你使用那种模式的条件是你的控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