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2021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2021-05-12):
安装CAD2021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可以再下一个CAD,重新按装一下。然后把原来的都清干净。如果你用的是网络版本,是正版的话,你可以看下主机上IP是多少,重新设置一下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再下一个CAD,重新按装一下。然后把原来的都清干净。如果你用的是网络版本,是正版的话,你可以看下主机上IP是多少,重新设置一下IP....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