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表表格无法修改,急急急

楼主(2021-05-12):
每次修改表格,都会提示这个,但不知道哪里设置问题,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页类型,在选项-设置菜单找到

试一下,我还没遇到过这个,,,谢谢你给我提个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页类型,在选项-设置菜单找到试一下,我还没遇到过这个,,,谢谢你给我提个醒...



谢谢帮助,但测试不是这么问题,我是更改表格模板,无法保存。总是提示这个。现在还是无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这个页类型,在选项-设置菜单找到试一下,我还没遇到过这个,,,谢谢你给我提个醒...】进行回复:        --------------...



先复制系统默认的表格,修改其他的,看看是否还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tfnn"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这个页类型,在选项-设置菜单找到试一下,我还没遇到过这个,,,谢谢你给我提个...



还是不行,以前可以,我重新安装了一次,就不行了,我同事的也不行。不知道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B(2021-07-27):
1.   插入子页名称提示不对问题

问题点子页命名不符合项目设置要求,选项-管理-项目-页,子页标识从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