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罗克韦尔触摸屏通讯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2021-05-12):
请教各位老师,就是关于AB罗克韦尔的触摸屏,我把做好的屏下载到触摸屏以后 ,它不显示字体,查出来说是通讯问题Error,请问一下老师们,这个应该怎么解决,谢谢。-5d2869a399945cec.jpg

网友A:
看看触摸屏有没有通讯状态字,看什么报什么错误代码

网友B:
如果没有通讯上,那么你按钮的图表既不会显示按钮连接tag=1/0的内容,显示的是第三状态Error.

至于你为什么没有通讯成功

  1. tag建立时 对应的快捷方式  和通讯的 快捷方式是否相同?new_shortcut

  2. 快捷方式建立完成0---apply 后,有没有 copy to runtime? 没有的话就运行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通讯上,那么你按钮的图表既不会显示按钮连接tag=1/0的内容,显示的是第三状态Error.至于你为什么没有通讯成功tag建立时 对应的快捷方式  和通讯的 快捷方式是否相同?new_shortcut快捷方式建立完成0---apply 后,有没有 copy to runtime? 没有的话就运行出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触摸屏有没有通讯状态字,看什么报什么错误代码

换了几个了传上去都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太难了。

网友C(2023-07-04):
各位大佬们  你们做AB的技术会不会用到备件呀  我们公司主营是AB的PLC  CPU  变频器  模块 后期有用到可以联系下我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郭远林 看看触摸屏有没有通讯状态字,看什么报什么错误代码     内容的回复:换了几个了传上去都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太难了。...



各位大佬们  你们做AB的技术会不会用到备件呀  我们公司主营是AB的PLC  CPU  变频器  模块 后期有用到可以联系下我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触摸屏有没有通讯状态字,看什么报什么错误代码



各位大佬们  你们做AB的技术会不会用到备件呀  我们公司主营是AB的PLC  CPU  变频器  模块 后期有用到可以联系下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