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变频器怎么做恒风压控制

楼主(2021-05-13):
我想做废气系统的送风管道恒风压控制。

     先说说目前的项目构成。a.五个车间的废气通过各自的开关量风阀和送风机把废气往我的废气处理设备的主进风管道送(这部分完成不由我控制)B.我的设备主风机是ABB ACS510变频器,目前是由西门子PLC对ABB变频器调速,手动修改频率。  C.现在想在主风机送风管道前加一个(-500PA到+500PA)4-20ma的压差传感器,想通过压差实现PID恒风压控制. 因为五个车间的废气不是同时有,有时只有1个车间风阀开,有时5个全开,有时开3个,完全不知道车间到底开几个风阀。因为现在手动调频不及时,如果车间只开一个风阀 送风量不够会把风管吸扁,如果车间风阀全开,我的变频器频率低了,会把风管鼓起来。

    针对我这种情况,有可能只通过压差传感器的信号来调变频器频率来自动匹配前面的送风量吗?如果可以该怎么做?

     ABB的变频器怎么外接压差传感器恒温风压,(压差数据有正有负)? ABB变频器要怎么调? 如果用PLC的PID控制变频器和变频器自己PID控制,哪个更简单。 我没有做过没有一点经验。

  还望大家给点宝贵意见

网友A:
在主风管加装装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4-20mA)电流信号至(PLC 的模拟量输入端,程序PID计算,设定主管工艺压力参数,与检测模拟端量压力,进行PID计算输出4-20mA控制变频器风机频率。)或直接将压力变送器4-20mA信号至变频器模拟量端口,在AB变频器,选择“宏恒压控制功能”,也可实现恒压控制。

网友A:
如无与其他工艺设备连锁,直接用压力变送器4-20m至变频器,用 宏功能,控制成本低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主风管加装装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4-20mA)电流信号至(PLC 的模拟量输入端,程序PID计算,设定主管工艺压力参数,与检测模拟端量压力,进行PID计算输出4-20mA控制变频器风机频率。)或...



你好,我想直接让变频器恒风压,我的压差传感器(-100PA到+100PA)对应4-20ma,想让压差保持在0左右。 是直接把4-20ma电流信号接到变频器AI2吗,怎么在变频器那设定我想要恒定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硬件配置参考下图



你好,兄弟。接线我现在懂了,原理还有点不太懂。  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压差传感器是-100PA到+100PA对应AI2的输入4-20ma同时又对应PID的0%-100%是吗,我需要恒压的数值设定通过参数4010给定对不对。  参数4001增益和参数4002积分时间都可以随时调整对吧。  另外压差传感器的量程选多大合适

网友A:
压差变送器4-20ma接至AI2端子 5;6(变送器设置0-20mA,不用更改变频器电流设置),在变频器功能菜单修改4-20mA整定设置对应-100—+100Pa,及设置比例;积分参数。 当在变频器面板设定0Pa时, 变频器PID根据反馈压力电流(4-20mA)参数计算,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使输出频率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调节。

网友A:
压力传感器量程应工艺设计人员确认,并确认压力量程的上限值及下限值,在变频器功能菜单内设定调节频率的压力限值范围,PID计算调节不应超出(上/下)限值,保证工艺设备的运行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变送器4-20ma接至AI2端子 5;6(变送器设置0-20mA,不用更改变频器电流设置),在变频器功能菜单修改4-20mA整定设置对应-100—+100Pa,及设置比例;积分参数。 当在变频器面...



谢谢,兄弟。

网友A:
祝工作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工作胜利!



兄弟,你好。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4011的PID设定值,4001的增益,4002积分时间可以通过MODBUS的方式在触摸屏设置吗。如果可以40000的地址是多少,是不是44011,44001,44002?  设定值是以整数设定还是浮点数设定?

网友A:
4001比例是16位浮点数;4002积分是16位整数;40001=VW200;4002=VW202;4003=VW204我在西门子s_200与ABB变频器MODBUS通讯做过,在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没试过。

网友B(2021-07-19):
寒冷的回复比较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