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罗克韦尔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21-05-13):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傅,AB罗克韦尔触摸屏,我用网线一端连到触摸屏,另一端连电脑这样才会出现地址,但是把连电脑这一端连到PLC,触摸屏就不会显示地址,网线是没有问题的,请大家指导我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

网友A:
请问你触摸屏的IP地址是设置的静态还是DHCP动态分配呢?

如果是静态分配的,在配置界面可以直接看到I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触摸屏的IP地址是设置的静态还是DHCP动态分配呢?如果是静态分配的,在配置界面可以直接看到IP的。

静态分配,在触摸屏上可以看到地址,但是连到PLC以后就没有地址了

网友B(2021-09-1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感觉挺神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