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数据怎么处理得到低4位

楼主(2021-05-13):
image.png通讯读上来的数据是16个位,只有低4位是有用的,在S7smart中怎么处理才能得到低四位

网友A:
比如把这个数据送到VW0中

VW0由VB0、VB1组成,其中VB0是高8位、VB1是低8位

那么你想要的数据就保存在VB1的低4位

然后你可以对VB1与数据16#0F

这样VB1保存的就是你想要的数据了

也就是说V1.3、V1.2、V1.1、V1.0这4个位组成的就是你所要的数据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在理,学习了

网友C:
1楼方法可行

网友D:
我是采用这种方法来做的。你看看适用不?

此时,vw80就是提取出来的数据。

网友E:
与提取 0000 0000 0000 1111得到的就是第四位有效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比如把这个数据送到VW0中VW0由VB0、VB1组成,其中VB0是高8位、VB1是低8位那么你想要的数据就保存在VB1的低4位然后你可以对VB1与数据16#0F这样VB1保存的就是你想要的数据了也就是...

不错

网友G:
1楼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