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数据乱码

楼主(2021-05-13):
报文解析都是正确的,报文也是正确的。循环读取,循环时间2000ms,正常显示如图一。但是偶尔会跳出一些错误的数据,如图二。设备的通讯延时从可行的最低值到999都试过了,还是会出现。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说解析报文都是对的,通信协议是什么?Modbus吗?...



是自定义的协议。我找到的问题是:因为返回的报文长度是不确定的,所以先读取了一次得到长度,第二次再重新读取完整的报文。连续两次读取,在串口助手上模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因为延时,会产生这种情况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突发的外界干扰

网友C:
从PLC里面监视一下数据 有没有这种情况 判断一下是数据源到PLC这块出的问题 还是PLC到触摸屏出现的问题

网友D:
也有可能是PLC的数据类型和触摸屏数据类型不配陪吗、?

网友A:
这个要先监控一下下位机,看看下位机原始数据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另外,楼主说解析报文都是对的,通信协议是什么?Modbus吗?

楼主:
请问各位如何结贴,没找到结贴的地方

网友E:
   这个是什么数据,没有看明白的说,现场乱码是HMI 的原因还是程序中的文本字符没有呢?

网友F(2021-11-25):
很正常 就是长度问题,电脑模拟是不会出问题的  放进组态屏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