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压缩机轴封位气蚀磨损原因及维修方法

楼主(2021-05-13):
螺杆压缩机用来压缩各种工艺流程中的气体,如:二氧化碳、乙烯、甲烷、氢气、天然气、火炬气等。螺杆压缩机是依靠转子的不断啮合输出压缩气体的,所以在设备运作中压缩机轴封位经常会受到气蚀磨损的情况,这是压缩机常见的故障问题。

某纯碱厂的二氧化碳螺杆压缩机轴封位出现气蚀磨损现象,转速2157r/min,材质1Gr13; 阳杆总长4.2米,轴封位Ø285mm,宽度为290mm; 阴杆总长3.9米,轴封位Ø285mm,宽度为290mm;轴封位外面和5个或6个碳基浮环配合,设备运行时,浮环与轴之间填充工艺气。

  螺杆压缩机轴封位气蚀磨损原因:

  1、 螺杆在机筒内转动,润滑油、工艺气体填充于螺杆和浮动密封环之间,其间隙非常小,当轴瓦位磨损下沉或者螺杆转动前期浮环未浮动起来时,螺杆和浮环之间会有接触磨损,浮环材质一般较软易磨损,如用石墨、木料等材质制成,设备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点滴的磨损逐渐累积,螺杆与浮动轴封的配合间隙逐渐增大,最终导致密封的失效,工艺气体从间隙处喷出,设备的生产效率降低。

  2、 气体中如有酸性等腐蚀性物质的话,能加快螺杆和密封部件的磨损,因为气体酸性和压力的原因,会对轴表面产生冲刷和腐蚀损伤,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漏气漏油不保压。

  3、 工艺气体中有异物混入,在螺杆轴高速的旋转过程中,平常毫不起眼的东西也会对轴和密封部件产生磨损,严重的直接导致密封的失效。

  该企业是在对压缩机停机检修时检查出多台设备出现漏气现象,在了解到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可以快速在线修复该类磨损问题后,第一时间选择了这种修复工艺。该工艺修复精度高,能准确的控制轴修复后的尺寸,并能保证轴的同轴度在规定的设计范围之内。

  螺杆压缩机轴封位气蚀磨损维修步骤:

  1、查看磨损情况,待修复表面烤油加热;

  2、对修复表面用工具进行打磨,用无水乙醇冲洗干净并吹干;

  3、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把材料均匀涂覆到轴上,确保材料涂得厚度均匀,没有高点、低洼;

  4、加热固化材料,用细砂纸打磨材料表面,去除多余材料;

5、修复完毕。吊卸轴时注意保护材料,避免坑碰损伤。

  压缩机日常运行注意事项及建议:

  安排专人按时巡检,及时对设备进行润滑、更换滤芯、填补冷却剂,要严格按照规程正确操作设备。设备部件达到使用周期后要及时更换,容易松动的部件要及时检查加固,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若设备出现故障切不可带病运行,以免小伤拖成大病,给设备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