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批量完成呢变量连接?

楼主(2021-05-13):
各位大神,最近从网上找了一个PLC做贪吃蛇小游戏的程序,由于手边只有MCGS的屏,想把画面做到MCGS里面,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如图,为了突出画面,原作者用了一个30*25的输出输出指示阵列,一共有750个输出变量,如果用第二个图一个个添加变量,工作量太大,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批量添加变量的方法?

网友A:
同求,回复主题是不是可以赚积分。

网友B(2021-11-25):
用阵列就可以了

网友B:
就这样  和批量生成数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