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和雷达液位计的区别

楼主(2021-05-13):
超声液位计和雷达液位计均为液位测量仪器。正如它的名字所示,一个使用超声波,一个使用电磁波,除此之外,超声波液位计和雷达液位计还有什么区别?

第一,原则不同。

超声波液面计。

超声液位计是一种由单片机控制的数字物位仪。脉冲超声波是由传感器(传感器)发出的,声波通过物体表面反射后,由同一传感器接收,并转化为电信号。通过声波的发射和接收之间的时间间隔,计算出感应器到被测物体的距离。因使用非接触式测量,被测介质几乎没有限制,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液体及固体物料的高度测量。

超声液位计用声波,雷达用电磁波,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因为超声的穿透力和指向性要比电磁波强得多,这就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超声检测方法。

雷达式液面计。

雷达液位计的电路采用高频微带线结构,内部电路产生25GHz微波脉冲信号。根据高频波导设计原理,利用PTFE发射极将微波脉冲从天线末端发射出去。在同一时刻,当发射脉冲到达被测介质的表面,部分能量被反射,并被接收到。利用时延技术原理,可以计算出发射和接收脉冲的时间间隔,进而推算出天线到被测介质表面距离。

第二,不同的应用场合。

因为超声和雷达的测量原理不同,所以它们的应用场合也不同。

雷达液位计采用电磁波作为测量介质的介电常数,而超声波是一种机械波,受测量介质密度的影响。因此当测量介质电容率非常低的物质时,雷达液位计的测量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不宜选用雷达液位计测量。

雷达式液位计的测量范围比超声式液位计大得多。雷达发射器发射电磁波,无需借助传播媒介即可进行测量。超声是声波,也是机械波,需要借助传播媒介传播。因此,超声液位计不能用于真空、高蒸气含量或液面起泡等情况。

超声液位计有温度限制,一般探头温度不能超过80度,而且声波的传播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很大。超声料位仪受压力的影响很大,一般要求在0.3MPa以内,因为声波是通过振动来发出的,压力过大时,会影响到发声部分。在测量环境中雾化气体或粉尘过多的情况下,超声液位计也不能准确测量。

相对于高频雷达,电磁波不受真空环境影响,对介质温度压强适用范围更广,高频雷达应用范围更广,超声液位计受到更多的限制。

两种波发射方式的元件不同,例如,超声是由压电材料的振动发出,因此超声液位计不能用于压力较高或负压的场合,一般只用于常压容器。同时,雷达液位计也可用于高电压过程罐。

雷达发射角比超声发射角大,在小容器或细长容器不建议使用非接触雷达,一般建议使用导波雷达。关于精度的问题,当然了,雷达的精度肯定要比超声高,在储罐上使用的是高精度雷达,而不会选择超声。

雷达液位计具有喇叭式、杆式、缆式等结构,可用于各种不同的测量工况,因此相对于超声液位计,雷达液位计可用于更复杂的测量工况。

价格方面,与超声波液位计相比,雷达液位计价格偏高;当然,一些大批量的超声波也不便宜,比如6~70米的距离,很大的距离雷达式液位计也达不到,只能选择超声波液位计。

但是无论是雷达液位计还是超声波液位计,安装时都要注意安装位置和盲区。例如装在罐体上,不能放在进料口,不能靠近人梯,距离罐壁300~500mm,防止回声干扰。如果存在搅拌、液面波动大的情况,应选择适当的安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