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分布式IO稳定性怎样

楼主(2021-05-13):
国产来推分布式IO,可以代替西门子ET200SP的模块,有谁用过,稳定性怎样?

网友A:
我用过国产那种串口485总线模块,感觉刷新太慢!!

至于DP总线模块,我真心没有用过,好像华杰数控还是华杰智控有PN分布式模块,2AI2AO+16DI14DO,价格不到800还是不到900,反正很便宜

网友B:
现场总线CANWeb主要用于替代国内广泛

使用的RS485、232通信,CANWeb节点价格

与RS485类似,但性能、可靠性却天壤不同,

CANWeb支持以太网、RS485 通信,可Web

页面调试、配置远程IO模块,

很容易和PLC、DCS、计算机高速交互通信;

网友C(2022-02-14):
华杰数控的PN模块还是可以的,性价比蛮高,输入35个点  输出32个点, 才几百块,有GSD文件,直接组态就可以用。

网友D:
华杰的模块还真是不错,价格便宜,使用简单,就是外形丑一点,不像ET200SP那种组合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