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变频器,功率因素这么高吗?有无功补偿的功能吗?

楼主(2021-05-13):
负载设备为水泵、搅拌机、风机等,图(一)是普通的,图(一)是用变频器拖动。普通的怎么功率因素这么低呢,一般电机的功率因素也得0.8以上,而用了变频器竟然快1了。变频器有无功补偿的作用吗?

网友A:
变频器源端是桥式整流器,所以用普通的功率因数仪表测量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网友A:
 变频器没有无功补偿的作用,由于桥式整流器的原因,能量只能单向流动,所以变频器没有无功能量与电网交换。变频器功率因数的概念与电动机功率因数也稍有不同,通常用畸变系数来衡量更直观。

电机功率因数低是因为没有带额定负载。

网友B:
变频器属容性负载,内部电解电容通过整流桥与电网交换能量。并非变频器功率因数高,是附近有感性负载与其交换能量。

对于输入是整流、滤波电路的负载,功率因数不高,谐波成分大。所以,类似开关电源、日光灯镇流器等,其内部有PFC电路,提高功率因数和减少谐波。

楼主:
还是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我这两个表是装在总开上的,测量的是整个总开下游的所有设备。不管下游设备是什么结构,看到总的电流和功因是这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