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变频器的参数可以以MODBUS的方式在触摸屏上设定吗?

楼主(2021-05-13):
首先说明一下,我现在用西门子PLC以MODBUS RTU的方式控制ABB变频器的起停,修改频率等操作都成功了。

只不过最近又用到的ABB的PID宏,里面有参数4001(设定增益值) 参数4002(设定积分时间) 参数4011(设定PID的给定值)。 这几个设定值我不想在变频器的操作面板上设定和调试,我想能在威纶触摸屏上就能设定(实际上用到的是西门子PLC和ABB变频器MODBUS通讯)。

  如果ABB的变频器从10组到99组的各类参数都能以通讯的方式设定。

请问参数44组(PID参数组:1。参数4001(设定增益值)的MODBUS地址是多少?是44001吗?其设定值是以哪种数据类型设定,设定范围是多少?

                                          2。参数4002(设定积分时间)的MODBUS地址多少?是44002吗?其设定值是以哪种数据类型设定,设定范围是多少?

                                          3。参数4011(PID给定值)的MODBUS地址是多少?是44011吗?其设定值是以哪种数据类型设定,设定范围是多少?

楼主:
附件是ABB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A:
在这上面问太慢了。直接电话客服来的最直接。400-820-96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兄弟。你的这个回复是我想要的。还想请教2个问题,第一:地址要不要加1(就是参数地址0101+40001)是不是。 第二:每个参数都是以整数的方式设定吗?说明书上哪个地方有写?------(比如通讯调频率设定0-2000对应0-50HZ)。    意思就是说我确定的参数地址后,设定值是按怎样的数据类型设定。

网友B:
你可以从说明书的140页开始往下看。

网友B:
至于设定值与反馈至对应这个看

网友B:
调试指导    这个你可以作为参考,具体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C:
1 硬件变频器RS485与PLC建立MODBUS通讯,设置好地址;通讯速率;奇偶数等通讯参数相同,2、西门子200调用通讯指令MUBS_CTRL初始化指令;调用MUBS_MSG读写MODBUS指令;。PLC通讯地址寄存v区,40001=VW200;40002=VW202;40003=VW204;(modbus 地址=VW*2+1)以此列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设定值与反馈至对应这个看



引用 网友B:

        对内容: 【至于设定值与反馈至对应这个看】进行回复

        --------------------------------------------------------------

谢谢你。终于知道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clooer200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进行回复:        --------------------------------------------------...

说明书中的地址应该是寄存器编号,如果用西门子系列plc读取的话,应该不用加1.

网友E:
西门子G120变频器中文操作手册

网友E(2021-07-18):
说明书中的地址应该是寄存器编号,如果用西门子系列plc读取的话,应该不用加1.

网友F:
谢谢楼主的讲解,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