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驱动器报err13怎么维修?

楼主(2021-05-14):
松下a5伺服驱动器上电不报,只要数控机床一启动油泵就报err13,已经确定是驱动器问题,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手维修?望各位维修伺服驱动器的高手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软件诊断一下

网友B:
是报13.0还是13,1?

网友C:
油泵故障导致电压波动,检修油泵和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诊断一下

网友E(2021-07-10):
image.png请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