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软件编程辅助编程问题

楼主(2021-05-14):
WPLsoft编程软件里有很多辅助编程工具如:CNT 辅助编程  模块扩充辅助编程 通讯程序辅助 但是ispsoft软件里却找不到 ,

网友A:
操作说明书23章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说明书23章里



哪里可以下载操作说明书?

楼主:
引用 楼主:
"chaizhengkkll"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操作说明书23章里】进行回复:        --------------------------------------...



    没有找到关于其他的向导 就找到计数器和轴的向导 安装说明双击鼠标左键但是向导画面弹不出来NLC910Y62DO$OW[{Q}6@IZ8.p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aizhengkkll"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操作说明书23章里】进行回复:        --------------------------------------...



中达电通官网上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chaizhengkkll"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操作说明书23章里】进行回复:        ----------...



那个版本的   你在官网下个最新版本的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磊"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谢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chaizhengkkll"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操作说明书...



下载最新版本的也是不行 安装说明双击弹不出来向导画面 ,ispsoft软件没有通讯设置模拟量辅助编程等

网友B:
你的PLC型号选对了吗?

如果PLC型号没有选对,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LC型号选对了吗?如果PLC型号没有选对,是不行的。



但是手册上也没有说那些计数器可以用向导那些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东泽"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你的PLC型号选对了吗?如果PLC型号没有选对,是不行的。】进行回复:        ----------------------------...

这个在PLC的型号里面有详细描述。

例如PLC不是晶体管的,才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chaizhengkkll"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操作说明书23章里】进行回复:        ----------...



高速计数器向导给我举个例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磊"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谢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chaizhengkkll"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操作说明书...



ispsoft软件里我用的plc无法使用向导  在wplsoft软件里可以用向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aizhengkkll"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操作说明书23章里】进行回复:        --------------------------------------...



下载中心 - 台达官网 (delta-china.com.cn)

你好请在以上台达官方网站里边搜索相应的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aizhengkkll"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操作说明书23章里】进行回复:        --------------------------------------...



你好请在以上台达官方网站里边搜索相应的说明书!

下载中心 - 台达官网 (delta-ch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