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JM求助

楼主(2021-05-14):
那位大神知道信捷的PLC怎么JM嘛?不损坏程序那种(XC3-14的)。

网友A(2021-08-17):
1、用时钟变量形成机器独一无二的加密码,然后计算形成一个加密码;

2、通过程序计数产量或者时间来控制加密条件;

3、<此处内容被屏蔽>,反推之前的加密码,输入与程序内部计算码比较。

可以做到多层加密,一般做3层。不会的话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