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桥点对点通信传输与4G/5G点对多点通信传输的区别

楼主(2021-05-14):
    无线网桥从字面上来说,就是摒弃了传统网线或光纤的一种无线网络的桥接,利用无线传输方式,以空气作为传输媒介,实现在两个或是多个网络之间建立通信的桥梁,进行网络数据传输,连接不同的网段来达到传输目的。

    无线网桥是一种无线传输设备,在室外使用,多用来做无线监控,也就是用来传输视频数据,比如水库、森林、临时场所、建筑工地等地方。

    无线网桥至少成对使用,不能单个使用,一般一个做发射发发送数据,一个做接收端接收数据。从传输方式来说,它既可以点对点应用,还可以点对多点应用。那么4G/5G点对点和点对多点是什么意思?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点对点通信传输可以理解为1对1,一个发射端对应一个接收端。

点对多点通信传输可以理解为1对多,多个发射端对应一个接收端。

    这两种传输方式的区别,概括如下:

    1,难易程度不同:点对点通信是最简单的组网方式,点对多点通信相对复杂点,多个发射端与接收端之间的角度要设置合理。

    2,信号损耗不同:点对点通信传输过程中损耗非常小,点对多点通信传输过程中损耗会大些。

    3,传输距离不同:正是由于信号损耗不同,点对点通信传输适合远距离传输,点对多点通信传输适合较近的数据传输。

    4,应用情况不同:点对点通信传输通常应用在监控点位分散、传输距离较远的情况,点对多点通信传输适合点位较集中、数量较多、传输距离较近的情况。

    5,使用频率不同。点对点通信传输2.4G或者5.8G的无线网桥都可以,在点对多点通信传输中为了保证好的效果,多使用5.8G的无线网桥,因为5.8G无线网桥速率大、干扰少。

点对多点

    上面提到,无线网桥的点对多点通信传输有点复杂,在实际部署中需要考虑多方面,总结几点使用无线网桥通信设备过程中的经验、注意事项:

       1,要确保一对多的无线传输必须使用网络摄像机,因为模拟设备不能做一对多的传输,只适合做一对一的无线传输。

    2,一对多,顾名思义是要对应多个发射端,而发射端通常都是连着接前端摄像头。做一对多的系统设计时必须注意两个发射端之间的角度不能过大,通常保持在20度左右最好;另外,前端发射端与接收端的传输距离不能太远,有时候由于环境限制必须离得太远,最低限度也要保证传输链路在同一条线上,否则不能确保传输画质的稳定性。

    3,做一对多的时候,自然要考虑到传输带宽的问题,那么采用摄像头的时候就要好好规划用什么像素的摄像头会比较恰当,毕竟无线网桥有300M和900M这两种带宽传输链路,要是摄像头的像素过大,导致占用过多带宽就容易造成传输不稳定甚至无法完全传输的现象出现,所以最好选择带宽大的无线网桥。

http://www.alotcer.com/index.php?c=product&id=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