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辊压机工作环境恶劣,周围粉尘浓度大,当注油孔堵塞或密封件磨损后粉尘或水进入轴承使承润滑不足过热损毁间接造成轴头磨损。而设备的庞大给修复工作带来一定难度,那么面对大型辊压机轴头磨损,如何在线修复解决?

楼主:
我们先分析下造成辊压机轴头磨损的常见原因:
(1)加工精度:锥轴颈的锥度公差、直径尺寸和表面粗糙度均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是影响其配合接触面的主要因素。在机加工工艺中,不管采用何种加工方法加工出的零件表面都不是绝对光滑的,所有的零件表面都有它各自的表面纹理。
(2)物料颗粒因素:入辊压机物料粒度的控制不力,颗粒直径过大过多,进料不均等因素,均会引起辊缝长期偏差大,因纠偏频繁导致轴承过载。或金属异物或过硬物料频繁进入辊压机,在辊压机挤压时瞬间产生的超大反作用力全部承载于轴承本身,对轴承的寿命造成了根本的影响。同时反作用力冲击轴承位,使轴金属疲劳后与轴承内圈产成间隙;
(3)辊子端面挡料板冲刷磨损:为了防止辊压机正常运行过程中,熟料或者生料粉末大量进入轴承,因此在辊子两端端面位置都设有挡料板。挡料板表面经过长期的粉尘冲刷磨损,会出现穿孔破损的情况,这将导致大量的粉尘涌入轴承端盖密封处,加速端盖密封的磨损失效,从而粉尘由密封处进入轴承内部,造成滚珠、保持架、辊道之间摩擦系数增加,轴承运行不畅,运行阻力增大,轴承发热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
(4)密封失效:辊压机密封形式一般为胶圈密封,靠近轴头位置一般为一道密封,而后轴肩上的密封一般为两道密封。密封圈与后轴肩密封环直接接触摩擦,靠润滑脂来润滑减小摩擦系数。因此密封圈与密封环结合面之间一旦进入粉尘或者其它异物,将导致密封圈和密封环的双向磨损,最终导致密封间隙增大,密封失效,大量的粉产涌入轴承内;
(5)润滑失效:辊压机轴承的润滑一般采取油脂润滑,如果不能及时加注润滑油或者润滑系统油路堵塞,将直接导致轴承润滑失效,轴承温度持续上升,最终出现烧蚀的情况发生。
面对大型辊压机轴头磨损情况时,一些传统方法无法在线解决,而且也不能保证修复效果。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在线修复技术是一种冷焊技术,可以做到修复表面与轴承内达到100%的配合面,同时恢复轴原始设计的过盈尺寸,因此可以保证更好的受力,在设备正常保养的前提下,其修复后甚至高于更换新部件的使用寿命。
辊压机轴头磨损在线修复案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