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图创智|桌面FDM3D打印机常见问题及解答

楼主(2021-05-15):
随着各种各类的桌面3D打印机的价格渐渐亲民,越来越多的3D打印创客也会选择为自己添置一台设备。不过大家在使用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设备动不动就出毛病!这时候如果找不到问题的“症状”,就会花费许多时间在修理机器上面,然而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

今天我们为大家总结了一些桌面3D打印机常见问题:

一、模型粘不到工作台

1. 喷嘴离工作台距离太远,调整工作台和喷嘴距离,使其距离刚好可以通过一张名片。
2. 工作台温度太高或者太低。ABS打印工作台温度应该在110℃左右,PLA打印工作台温度应该稳定在55℃左右。
3. 打印耗材问题,可以换一家耗材供应商耗材适应。
4. 打印ABS一般在工作台贴上高温胶带,打印PLA一般在工作台上贴上美纹纸帮助粘合。

二、喷嘴不出丝
1. 检查送丝器。加温进丝,如果是外置齿轮结构送丝观察齿轮转动否,内置步进电机送丝观察进丝时电机是否微微震动并发出工作响声,如果无,检查送丝器及其主板的接线是否完整。不完整及时维修。
2. 查看温度。ABS打印喷嘴温度在210℃-230℃之间,PLA打印喷嘴温度在195℃-220℃之间。
3. 查看喷嘴是否堵头。喷嘴温度加热,ABS加热到230℃,PLA加热到220℃,丝上好后用手稍微用力推动看喷嘴是否出丝,如果出丝,则喷嘴没有堵头,如果不出丝,则拆下喷嘴清理喷嘴内积削或者更换喷嘴。
4. 工作台是否离喷嘴较近。如果工作台离喷嘴较近则工作台挤压喷嘴不能出丝。调整喷嘴工作台之间距离,距离为刚好放下一张名片为合适。

三、打印模型错位
1. 切片模型错误。现在用的最常见的软件是Cura、Repetier这两种。大多都是开源的,所以说软件的稳定性、专业性我们不能保证,还有每个设计模型图出来不一定就是完美适合软件,所以打印错位首先模型图不换,把模型图重新切片,模型移动个位置也好,让软件重新生成GCode打印。
2. 模型图纸问题。出现错位换切片后模型还是一直错位,换以前打印成功的模型图实验,如果无误,重新作图纸。
3. 打印中途喷嘴被强行阻止路径。首先打印过程中不能用手触碰正在移动的喷嘴。其次如果模型图打印最上层有积削瘤,则下次打印将会重复增大积削,一定程度坚硬的积削瘤会阻挡喷嘴正常移动,使电机丢步导致错位。
4. 电压不稳定。打印错位时观察是否为大功率电器比如空调,下班了一部分电器的电闸一起关闭时打印错位了,如果有,打印电源加上稳压设备。如果没有,观察打印错位是否每次喷嘴走到同一点出现行程受阻,喷嘴卡位后出现错位,一般是X、Y、Z轴电压不均,调整主板上X、Y、Z轴电流使其通过三轴电流基本均匀。
5. 主板问题。上述问题都解决不了错位,而且出现最多的是打印任何模型都同一高度错位,更换主板。

四、打印精度和理论有较大差距
1. 打印出模型外表面有积削瘤。
(1) 喷嘴温度过高,耗材熔化过快导致流动积削溢出打印外层。
(2) 耗材流量太大,切片软件都有耗材流量设置,一般默认值为100%。降低到80%打印。
(3) 耗材限径设置出错,切片软件里有耗材限径,每个开源软件默认值不尽相同,市场上耗材有1.75mm和3.00mm两种,使用1.75mm耗材在软件里限径为:“1.75”、3.00mm耗材在软件里限径为“2.85、2.95”。
2. FDM打印支撑处理后一般表面非常差。
(1) 打印支撑可以在Cura的专家设置里调试,调试支撑密度,尽量把支撑密度调小,10%为合适。支撑和模型实体的距离加大。便于拆除支撑。
(2)拆除支撑后避免不了的支撑表面打印效果很差,可以用打磨工具稍微修整,然后用毛巾沾丙酮擦拭处理。注意戴手套,不要擦拭时间过长以免影响模型外观和尺寸。
3. 工作台和喷嘴距离不合适。距离较大打印第一层就不成型,没有模型的棱角边框。距离较小,喷嘴不出丝,磨损喷嘴和工作台。打印前必须调整好喷嘴和工作台的距离,距离为刚好通过一张名片为佳。
4. 打印耗材差异。随着3D打印日益成熟化,市场上FDM打印耗材丰富起来,各种新奇颜色,各类生产添加让用户眼花缭乱。但是耗材和打印机的适配性是特别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