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计算与计算机配置

楼主(2021-05-16):
有限元计算与计算机配置

   最近领导想在单位推广有限元计算,问题需要什么样配置的电脑。诚然,对于想学习有限元的学生、工程师或者单位想配备CAE工程师,可能第一个问题是选什么样的有限元软件,买或得配置什么样计算机。对这个问题,本人将结合自己多年经验和网友们经验进行详细的掰一掰。

引言

有限元计算的任务是基于有限元模型完成有关的数值计算,并输出需要的计算结果。它的主要工作包括单元和总体矩阵的形成、边界条件的处理和特性方程的求解,由于计算的运算量非常大,所以这部分工作由计算机完成。除计算前需要对计算方法、计算内容、计算参数和工况条件等进行必要的设置和选择外,一般不需要人的干预。简单的说,就是把网格参数,材料参数,载荷参数等输入信息形成各种矩阵,然后在电脑上进行相关运算,最后得到结果。因此节点数越多,矩阵规模越大,计算量越大,对计算机的硬件资源要求也越高。

通常决定计算速度的因素有三个方面:

1)计算机硬件配置:CPU核数和频率、内存容量、硬盘IO,显卡等。
2) 工程问题的计算模型大小和复杂度 (这在后面一节会详细讲解)
3) 所选的有限元计算软件

1.有限元计算与计算硬件的关系

CPU:决定计算速度
   首先CPU和内存频率越高,计算速度就会越快。如确保CPU所有的核心100%进行运算,所进行运算的数据容量一定不要超过可使用的空闲内存容量,否则整个计算过程要被内存空间不足,从虚拟内存、硬盘中频繁数据调用读取,造成cpu时间延迟等待.关于网络计算规模对应CPU核数:从现有规格Xeon E3、Xeon5600处理器规格来讲,通常小规模(300万网格以内)推荐4核图形工作站,中大规模(600万网格以内)推荐8核图形工作站,超大规模(1000万网格)推荐12核图形工作站。

内存:决定的网络计算规模

每个核与内存数据计算量大概在1:4~8比较合理 ,例如4核对应内存16GB~32GB,8核对应32GB~64GB,12核对应48GB~96GB,当然内存越大越好,XASUN独有的内存虚拟硬盘软件可以帮助你大幅缩短数据交换时间。网格规模与内存容量合理分配:如果设置使用的内存上限超过实际的物理内存,调用的数据就会从虚拟内存、硬盘来读去,CPU的等待时间大大变长,造成计算速度整体下降。所以务必保证控制好数据占用内存容量上限,必须是计算机物理内存实际能空闲提供给有限元程序使用的内存。

硬盘:决定隐式计算中间数据回写性

计算过程中,如果内存容量不够, 数据文件是放在硬盘上的, 如果内存足够大的话, 这个文件则会由有限元程序进行任务调度放入内存以提高速度, 即设定内存使用量的百分比. 这个不是指所需的内存量, 而是作为一个控制磁盘剩余空间的参数. 内存容量毕竟有限,如果模型特别大的话,两类文件加起来得几十个GB,肯定得往硬盘里写数据。所以提升效率最经济的方法就是把硬盘读写的速度提上去,就得通过RAID方式提升硬盘的读写性能,详细推荐参考下面配置方案中得硬盘使用。

4、显卡:决定计算结果的图形生成可视化模型规模和性能

一般计算所用的操作系统,基本都是window和linux 64位,但是基于Linux环境的计算时间普遍比Windows环境要短的多,另外安装过程也有很多注意事项,只有对整个运行过程非常了解,设置合理,对计算速度提升非常大的。在ABAQUS,comsoL,ansys 等有限元模型分析计算中,会生成临时文件,尽量将文件存储介质放到最快的存储介质上,对整体运算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内存读写速度比硬盘读写速度快,所以如果计算机配置不变的情况下,要达到最快计算速度,就要在计算时让两种临时文件都放在内存中。

2、 计算模型及复杂度与硬件配置的关系

以ansys ,abaqus 软件为例,这两款软件分为三大类仿真计算类型,分别为显式计算,隐式计算,流体计算。大多数非线性动力学问题一般是采用显示求解计算,特别是在求解大型结构的瞬时高度非线性问题,显示求解方法有明显的优越性。这种求解方法没有收敛性问题,不需要求解联立方程组,其缺点是时间步长受到数值积分稳定性的限制,不能超过系统的临界时间步长。隐式求解方法,不考虑惯性效应,对于线性问题,无条件稳定,可用大时间步计算,对于非线性问题,通过一系列线性逼近来求解,因此一般用于线性分析和非线性结构静动力分析,包括结构固有频率和振型计算。以下是ansys 三种计算类型对计算硬件配置的要求特点。

3、所选的有限元计算软件

   如老子所言,“道渊兮,似万物之宗”。这纷纷扰扰的万花世界,到头来都可以归结为数学问题,且多半都可以用数值偏微分方程来建模,而后又可以利用有限元法,有限差分法,有限体积法等求解。大多数工程问题都是由如下6个场的一个或多个或多个相互作用 产生。

CAE软件很多,每个软件都有其擅长的领域,同一个问题,其求解效率也各有春秋--- 笔者曾计算过一个金属薄膜的锻压过程的残余应力仿真,使用abaqus 的显式计算,各种网格加密,自适应网格,初始预接触等操作,一开始死活不能得到计算结果。折腾了好几天,也算了好几天勉强得到一个结果,可结构设计稍微动一下,又得痛苦几天。后来,在朋友建议下,索性花一天时间学了下deform , 而后用deform 软件去结算这个问题,结果只要2个小时就能得到结果。

目前流行的CAE分析软件主要有NASTRAN、ADINA、ANSYS、ABAQUS、MARC、MAGSOFT、COSMOS等。

1)ANSYS

ANSYS软件是融结构、流体、电场、磁场、声场分析于一体的大型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发展了很多版本,但是它们核心的计算部分变化不大,只是模块越来越多,这些模块并不是ANSYS公司自己搞的,而是把别人的东西买来集成到自己的环境里。ANSYS相继收购了一堆很牛的软件,如2000年开始,ANSYS收购 ICEMCFD Engineering、法国的CADO;2003年,收购AEA公司的CFX软件业务;2006年,ANSYS完成对Fluent的收购活动;2008年,ANSYS收购电子设计软件EDA;2019,收购了光学仿真领域小有名气的软件OPTIS。

ANSYS 分析计算模块包括结构分析(可进行线性分析、非线性分析和高度非线性分析)、流体动力学分析、电磁场分析、声场分析、压电分析以及多物理场的耦合分析,可模拟多种物理介质的相互作用,具有灵敏度分析及优化分析能力,现在对于流体分析,电磁分析,以及瞬态动力学分析已经很强大。

特别一提是,自 ANSYS workbench 问世后不久,ANSYS 经典面板已经停止更新,自 ANSYS workbench 是新一代的CAE分析环境和应用平台,它提供了统一的开发和管理CAE信息的工作环境,提供高级功能的易用性,更加适合工程设计人员使用。

2)HKS公司的ABAQUS软件

ABAQUS是一套先进的通用有限元系统,属于高端CAE软件。它长于非线性有限元分析,可以分析复杂的固体力学和结构力学系统,特别是能够驾驭非常庞大的复杂问题和模拟高度非线性问题。ABAQUS不但可以做单一零件的力学和多物理场的分析,同时还可以做系统级的分析和研究,其系统级分析的特点相对于其他分析软件来说是独一无二的。需要指出的是,ABAQUS对爆炸与冲击过程的模拟相对不如DYTRAN和LS-DYNA3D。abaqus解决岩土、混凝土等的非线性问题比marc要好,光本构就一大堆,而且例子也多,而ansys岩土能力为零.

 笔者接触有限元最开始出于ansys 海量的学习资料学习 经典面板的ANSYS,工作后出于计算模型多为非线性用了几年ABaqus, 对ABaqus其在热电耦合,热固耦合,接触问题、非线性求解能力、建模速度上 用起来感觉可以碾压经典面板ANSYS。

但在需要用户自定义程序,软件控制程序运行,灵敏度计算,可靠性计算(6 西格玛优化设计)上,ANSYS 又是无可撼动的地位。

3)LSTC公司的LS-DYNA系列软件。

    LSDYNA长于冲击、接触等非线性动力分析。LS-DYNA是一个通用显式非线性动力分析有限元程序,最初是1976年在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由J.O.Hallquist主持开发完成的,主要目的是为核武器的弹头设计提供分析工具,后经多次扩充和改进,计算功能更为强大。虽然该软件声称可以求解各种三维非线性结构的高速碰撞、爆炸和金属成型等接触非线性、冲击载荷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问题,但实际上它在爆炸冲击方面,功能相对较弱,其欧拉混合单元中目前最多只能容许三种物质,边界处理很粗糙,在拉格朗日——欧拉结合方面不如DYTRAN灵活。

4)MSC.software公司的DYTRAN软件

在同类软件中,DYTRAN在高度非线性、流固耦合方面有独特之处。MSC.DYTRAN程序是在LS-DYNA3D的框架下,在程序中增加荷兰PISCES;INTERNATIONAL公司开发的PICSES的高级流体动力学和流体结构相互作用功能,还在PISCES的欧拉模式算法基础上,开发了物质流动算法和流固耦合算法发展而来的。但是,由于MSC.DYTRAN是一个混合物,在继承了LS-DYNA3D与PISCES优点的同时,也继承了其不足。首先,材料模型不丰富,对于岩土类处理尤其差,虽然提供了用户材料模型接口,但由于程序本身的缺陷,难于将反映材料特性的模型加上去;其次,没有二维计算功能,轴对称问题也只能按三维问题处理,使计算量大幅度增加;在处理冲击问题的接触算法上远不如当前版的LS-DYNA3D全面。

5)ADINA

    ADINA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有限元软件,它独创有许多特殊解法, 如劲度稳定法(Stiffness Stabilization),自动步进法(Automatic Time Stepping),外力-变位同步控制法(Load-Displacement Control)以及BFGS梯度矩阵更新法,使得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如接触,塑性及破坏等), 具有快速且几乎绝对收敛的特性, 且程式具有稳定的自动参数计算,用户无需头痛于调整各项参数。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它有源代码,我们可以对程序进行改造,满足特殊的需求。

6)NASTRAN

     NASTRAN是大型通用结构有限元分析软件,也是全球CAE工业标准的原代码程序。NASTRAN系统长于线性有限元分析和动力计算,因为和NASA(美国国家宇航局)的特殊关系,它在航空航天领域有着崇高的地位。NASTRAN的求解器效率比ANSYS高一些。

7)Algor

    ALGOR属于中高档CAE分析软件,在汽车,电子, 航空航天,医学,日用品生产,军事,电力系统,石油,大型建筑以及微电子机械系统等诸多领域中均有广泛应用。它最大的特点是易学易用,界面友好,操作简单,这可以极大提高软件应用者在工程实际中的效率。

8)COSMOSL

  COMSOL 是 多物理场分析专家,设置耦合条件也很好,操作也很方便。有时候感觉是太方便了。笔者这几年由于需要经常计算,结构热应力,热流耦合,热电耦合,湿应力及光机耦合,因此不得不求助与COMSOL,且越来越喜欢这个软件。COMSOL 在与SOLIDWROKS

通信非常方便(比workbench 与solidworks更便捷,功能更强大),在物理场建模、网格划分、后处理,二次开发上都很强大。对于一些特殊问题,如湿度场,射线追迹,波动光学,电化学,声学,腐蚀,化学反应,电镀等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在这之前,算热应力,磁场,热流耦合,结构可靠性,用workbench , 因为3D模型 连同结构参数等可通过solidwroks 直接导入;算热固耦合,接触问题,非线性问题用abaqus;算光学射线追迹问题用zemax;

算电子产品大模块用workbench 下的ICEPEAK 或FLUENT。总之感觉很杂,很烦,又很无奈的感觉。融会贯通COMSOL 后,恍然间有万物归宗的感觉。在COMSOL 所有计算都是用一样的前处理,后处理,求解器设置等平台。

 总结:

对选什么样的有限元软件,应根据自己工程问题模型、预算,未来发展等做一个权衡。本人只用过ANSYS经典面板,WORKBENCH,ABAQUS,FLUENT,ICEPAK,FLOTHERM,COMSOL 。

对求解复杂的流场问题,比如湍流,音障等,FLUENT比COMSOL,ABAQUS 强大的不止一个档次;

对电子机箱等产品热流计算问题,ICEPAK,FLOTHERM 比FLUENT,COMSOL,ABAQUS 好用到不止一个档次,它们提供有对电子领域常见的TEC,电路板,风扇,散热翅等建模,热辐射,接触热阻、网格划分等设置非常容易,计算效率也高很多。

对于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如冲击,跌落,超弹性,蠕变等ABAQUS 为首选,模型一大WROKEBNCH ,COMSOL 会让你有砸电脑的冲动。

对于磁场,电磁场、热电,热流,热偶等耦合场等计算,WORKBENCH 与COMSOL 均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耦合场的热源比较复杂,如激光焊接,电阻焊等,需要定义一些比较复杂的自制程序的边界条件,或者进行一些复杂的后处理,WORKBENCH 会你抓狂,而COMSOL 会让你美得怀疑人生,倍感之前付出多么不值。

如果你要计算光机耦合,热湿结构耦合或电镀,电化学反应,腐蚀等,或者你同时需要做各种类型的仿真,那COMSOL 绝对是一个不二人选。

对于需要什么的计算机配置。需要依据自己工程问题,计算规模,预算,未来情况做个权衡。对于想学习有限元的朋友,七八千的电脑足以应付,更低配置也凑合,毕竟你可以用简化模型来学习;但想跑出有限元计算结果的朋友,那最好拿你最大的预算,不然总有那么一天你想砸电脑。

                               欢迎扫玛关注微信, 更精彩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