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5PLC与变频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21-05-16):
(1)XD5的485两端电压约未几伏

(2)XD5的485的读写程序指令怎样去应用。

(3)XD5的485通讯怎样能够监控到已经通讯正常呢!

请各位老师指点!学生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参考我发布的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Modbus通信视频教程,里面对相关指令,硬件连接、通信参数设置都有详细说明: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