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解决部分SOLIDWORKSPDM问题

楼主(2021-05-17):
如何检查解决部分SOLIDWORKS PDM问题

如何解决制造型企业的数据管理问题,达索系统推出了与SOLIDWORKS所对应的数据管理系统,那便是SOLIDWORKS PDM。但是,如果系统无法使用,那么再好用的系统也没有用武之地。关于这些问题大多与IT相关,SOLIDWORKS PDM有着专门与之对应的指导手册,可以让使用人员在没有技术支持的情况下也能自行查找问题。使用SOLIDWORKS PDM,最常见的错误便是诸如“ 无法访问数据库中的项目。“或” 找不到服务器”的报错提醒。

SOLIDWORKS PDM中有关连接问题的典型错误消息-在本文中了解如何通过8个步骤自己分析和修复这些PDM错误。

首先,我们需要有关错误原因的尽可能多的信息。错误消息仅告诉我们错误是什么,而不是导致错误的原因。为了确定错误原因,您必须打开PDM管理工具,然后双击“本地设置”下的日志文件。SOLIDWORKS解决方案这将按时间顺序列出错误和警告。找到发生错误的日志后,双击该条目以查看所有详细信息。

PDM客户端协议的说明向您显示一条类似于“ SQL Server不存在或访问被拒绝”的消息。这就是错误的原因,我们必须加以解决。

由于PDM是客户端-服务器设置,因此错误可能来自客户端或服务器。您应该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PDM中的错误仅影响我或我的同事吗?

如果只关心您,这是客户端方面的问题,如果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那么这是服务器方面的问题。请注意,我们假设您至少具有IT故障排除流程的经验,并且应该具有一些管理员权限。否则,我们一如既往强烈建议您与您的专业经销商联系以获取支持。

解决客户端上的SOLIDWORKS PDM错误

出现此错误消息的原因有多种。以下是一些基本的故障排除步骤,可以在PDM客户端上执行这些步骤以连接到SQL Server。

1.验证日志描述中显示的SQL Server名称和数据库正确。

您可以在上面显示的错误日志中以及PDM管理工具中找到有关服务器名称和SQL数据库的信息。江苏SOLIDWORKS正版价格打开“ PDM管理工具”,右键单击数据存储,然后单击“属性”。请与您的IT团队联系以验证有关服务器的信息是否正确。

如果此处显示的服务器详细信息正确,请与您的专业经销商联系,以便他们可以验证数据存储注册是否正确。正版SOLIDWORKS价格您可能需要登录Windows Admin,以便您的经销商可以访问和检查注册。

2.检查客户端计算机是否可以与SQL Server计算机通信

从客户端计算机到服务器计算机执行“ ping”测试。首先使用服务器名称ping服务器计算机,然后使用服务器IP地址进行测试。该ping测试是一个简单的DOS命令测试网络连通性,它没有测试端口。要访问ping测试,请单击Windows“开始”,然后键入“命令提示符”。您应该以鼠标右键并以管理员身份打开测试。打开后,您必须输入“ ping SERVERNAME”并按Enter键进行确认,从而输入服务器名称或服务器IP地址。以下是一些方案:

A.在一种情况下Ping测试成功,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不成功

如果您可以使用服务器名称成功ping服务器,但对IP地址不满意(反之亦然),则表明DNS存在问题-主机名。

要解决此问题,请使用主机文件映射服务器计算机的IP地址和名称。这样可以解决DNS问题,现在应该可以识别SQL Server。

B.在这两种情况下ping测试均未成功:在

这种情况下,客户端计算机无法与服务器计算机进行通信。检查网络连接,并确保两台计算机都在同一域网络中。SOLIDWORKS解决方案如果没有,您需要IT部门的一些帮助来解决网络连接问题。

C.在两种情况下

ping测试均成功如果两种情况下 ping测试均成功,则测试客户端计算机与SQL Server通信的端口是否打开很重要。有关端口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一步。

3.检查用于SQL的端口是否打开

如果已安装SQL并将其配置为使用标准端口,则需要确保打开端口TCP 1433和UDP 1434。要对此进行测试,请运行“ Telnet”测试。

请记住在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下,打开客户端计算机上的“ Telnet”客户端,以便Telnet测试正常进行。

要使用Telnet测试端口,请再次打开命令提示符,这一次输入以下内容:telnet <服务器PC的IP地址> <端口>。如果屏幕保持空白,并且光标闪烁,则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收到错误消息,则说明该端口未打开。

A.

Telnet 测试失败如果Telnet测试失败,但ping测试成功,则表明端口被阻塞。端口必须打开。SOLIDWORKS官网请与您的IT部门联系,以确保用于SQL的端口已打开。

B. Telnet测试成功

如果Telnet测试成功,则说明端口已打开,并且通信应该能正常进行了。

如果访问数据存储时仍然收到错误消息,则应确保客户端计算机使用静态TCP端口与SQL Server通信-请参阅下一步。

网友A:
SolidworksPDM还是很少出问题的,稳定性没得说。不过作者确实够专业,下次公司的PDM要是出现“  无法访问数据库中的项目“和”  找不到服务器”这两种报错,我就把这篇干货甩IT脸上,让他好好学学!

网友B:
企业使用PDM提高工程师工作效率!

楼主:
感谢各位观看学习

网友C:
PDM数据管理,分享的很实用,收藏备用

网友D:
不错,PDM数据管理确实有效提高了设计工程师的设计效率

网友E:
SOLIDWORKS PDM检查操作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