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不同品牌PLC之间的通讯案例

楼主(2021-05-17):
        不用总线,采用IGT-DSER智能网关,实现PLC之间多对多通讯的项目案例,更多案例:PLC与智能仪表案例   西门子与欧姆龙PLC通讯  西门子与罗克韦尔(AB)PLC通讯   网关实现PLC与数据库通讯

        数据交互要求和设备连接图:

        设备1:西门子S7-1500系列的PLC,以太网通讯;

        设备2:三菱Q系列QJ71E71模块,以太网通讯;

        设备3:欧姆龙CP1H系列PLC,RS485串口通讯;

        西门子PLC与三菱Q系列PLC跟智能网关模块之间是通过交换机以太网连接,网关参数软件的电脑也是连接在这个交换机上;欧姆龙PLC跟网关之间是串口连接。

        通过智能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连接上网关模块后,先根据PLC设备的网络参数设置网关自身的IP地址,设置之后通过[工具]/[查找搜索设置]里面的PING功能,输入PLC的IP地址进行PING命令测试,提示PING成功表示智能网关与PLC设备网络连接正常。然后根据PLC的串口通讯格式,设置智能网关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方式、站好等参数。

        通讯端口参数设置完成、确定网关与PLC设备通讯正常后,再配置PLC通讯的寄存器地址,按照上述任务配置好的数据表如下图:

         配置完成上述数据交互任务需要4个任务条目,共8行数据,配置好参数后下载到网关。重启网关之后,网关根据任务条目,连接3台PLC设备,建立3个线程循环运行。

        相关软件和手册:

楼主(2022-09-14):
最多支持多少数据量?有没有详细点的欧姆龙跟西门子通讯的案例?

网友:
学习学习,顺便水水积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多支持多少数据量?有没有详细点的欧姆龙跟西门子通讯的案例?

 三菱与西门子: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27#_jcp=1=1

 西门子与欧姆龙: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26#_jcp=1=1

AB与西门子: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14#_jcp=1=1

ModbusTCP与AB: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25#_jcp=1=1

PLC与智能仪表: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spm=1001.2014.3001.5502

网友B:
这个模块确实方便,不知道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