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屏上寄存器数据丢失

楼主(2021-05-17):
MCGS触摸屏上的数据,断一小会电数据没事,关机一晚上,第二天开机上面的数据变成无穷大,有哪些写原因?   MCGS   7寸的触摸屏            禾川  LX1N-20MR 的PLC

网友A:
指定的数据寄存器没有断电保持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的数据寄存器没有断电保持功能吧。



不是新做的程序   ,用了有6年的设备的,相同的其他设备正常

楼主:
旧的设备上的,正常运行了6年了,还没确定是数据是在触摸屏上保存的还是PLC上保存的。

网友B:
上面的数据都是 无穷大?

显示无穷大的原因,可能是 因为:

1、有些 组态中,当没有数据上来时(通讯没连接上),会显示0,或者空,或者 “∞”等标记;

可以先判断下,触摸屏与下面的控制器通讯链路是通的吗?

2、可能下面的 控制器数据 传上来的数据 超过 显示的量程 ,在触摸屏的组态时,应该设置了 :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显示;这个可以确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数据都是 无穷大?显示无穷大的原因,可能是 因为:1、有些 组态中,当没有数据上来时(通讯没连接上),会显示0,或者空,或者 “∞”等标记; 可以先判断下,触摸屏与下面的控制器通讯链路是通的吗?...



没有源程序,明天和别的设备的触摸屏更换下确认屏的数据出错还是PLC的数据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上面的数据都是 无穷大?显示无穷大的原因,可能是 因为:1、有些 组态中,当没有数据上来时(通讯没连接上),会显示0,或者空,或者 ...



嗯嗯   这样可以 进一步确认问题。

网友C:
一般参数的断电保持都是在PLC,靠触摸屏做断电保持的一般较少(因为触摸屏做断电保持的话,需要写脚本将数据导入PLC同时将PLC数据返回触摸屏,除非是单方向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参数的断电保持都是在PLC,靠触摸屏做断电保持的一般较少(因为触摸屏做断电保持的话,需要写脚本将数据导入PLC同时将PLC数据返回触摸屏,除非是单方向设置)...



触摸屏的配方数据

楼主:
确定了  是PL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