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转换4-20ma

楼主(2021-05-17):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三菱fx3u的4-20ma模拟量转换成实际工程值是怎么转换的,4-20ma是对应800-4000还是0-4000,求解

网友A:
fx3u模拟量输入模块有FX3U-4AD和FX3U-4AD-ADP两种,前者有6种输入模式,后者有2种输入模式。根据模式不同前者4-20mA对应0-16000,0-4000,4000-20000;后者对应0-1600。编程人员可根据需要的目标转换值设定输入模式代码和编写转换程序。